[電子儀表] 請教哪支三用電錶好呢?

楼主(2013-12-30):
弟最近要買支三用電錶 看了幾個型號
優利德UT61A UT61C UT61E
那考慮很久 也不知道要哪支比較好?
ut61-c
ut61-a
ut61-E
是否能給點意見 (弟屬業餘級的)
有次看到某篇文章有題到 max按鍵的問題
忘記怎麼用了??
那還一個問題 如何測 電容?
弟是直接於電路板上測試 兩點先接觸後(放電)
在測量
不過 有人說要焊下來測才會準確?
請別建議我買UT71C---->太貴買不起 其次是應該弟的功力沒法到達這層次

网友A:
看你的用途!!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測量、萬用表類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D151%26typeid%3D151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D151%26typeid%3D151

參考一下!!

UT61D  量程較寬,但是精度太低,有 MAX MIN 功能算是補足精度低的缺點,可以觀察誤差造成的程度!!

UT61E  量程低,精度較高,價格稍比D版高些!!

UT61A  算UT61系列入門款,功能沒以上2種優!! 但是價格便宜!!

各有利弊,視自己需求選定!!

http://bbs.pigoo.com/thread-48804-1-1.html
你指的應該是這篇吧!!

若預算有到2K上下

可以考慮 FLUKE 15B  或17B   雖然功能可能看起來沒 UT系列優
不過這個品牌是很多先進推崇的品牌,應該有不錯的表現

以上機種測電容,量程有限,建議測電容還是用電容表 比較好一些,便宜的入門電容表舅不錯用的了!!

小弟目前是用UT71C  UT60G ,  說實在量電容功能都不是很優,我還是習慣用電容表,
但是UT71C的功能,真的是很讚啦!!!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4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用途!!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233.html

好專業!!!

FLUKE 15B/17B 印象中是大陸限定版,但不曉得為什麼,台灣到處都看的到。價格則是一直在漲,2007年在中國各買了一支,印象中當時15B合台幣約750,現在已漲到台幣1250(在深圳買的價格),結果2隻都被朋友搶走了。

印象中15B的反應梢慢於一般的電表,不過,很穩定。到現在已5~6年了,兩個朋友說到現在還好用的很。

我自己是在看大陸兩個品牌的電表,二百多人民幣,功能一大堆.....其實我也用不到,只是價格很殺,加上那麼多功能,看起來就很興奮;大陸的討論區,他們自己不太推那兩個品牌就是了,普遍爬文看到的是認為沒有FLUKE耐用。

网友A:
UT60G  也可以考慮!!  個人使用的感覺,UT60G 的反應速度比 UT61 系列要快很多!!

UT60G 的量程與精度也不錯,就是功能陽春些

但是對於一般維修來說很足夠用了,價格比 UT61E UT61D 要稍微低一些!!

反應速度是我認為較優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T60G  也可以考慮!!  個人使用的感覺,UT60G 的反應速度比 UT61 系列要快很多!!

UT60G 的量程與精度也不錯,就是功能陽春些

但是對於一般維修來說很足夠用了,價格比 UT61E UT61D 要稍微低一些!!

反應速度是我認為較優的地方!!

UT61D => $16x 人民幣
UT61E => $20x 人民幣
UT60G => $22x 人民幣

UT60G 好像是比較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T61D => $16x 人民幣
UT61E => $20x 人民幣
UT60G => $22x 人民幣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180939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18093958

直接查 淘寶網 的,比較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查 淘寶網 的,比較便宜

現在就差在「運費」吧。

网友A:
UT60G  居然漲價了??????

我記得之前買不到  NT1.5K  對岸居然賣到 320RMB

最便宜的也要218RM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現在就差在「運費」吧。

電表含包裝約 0.7kg 重
若物品在廣東送台灣只要 30人民幣 (順豐速運)
其它非偏遠地區約 35人民幣

加上運費應該還是便宜台灣網拍非常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電表含包裝約 0.7kg 重
若物品在廣東送台灣只要 30人民幣 (順豐速運)
其它非偏遠地區約 35人民幣

最近新台幣兌人民幣的匯率直逼 5:1
如果再不回穩的話
恐怕也佔不了多少好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UT60G  居然漲價了??????

我記得之前買不到  NT1.5K  對岸居然賣到 320RMB

現在漲價好像是常態....從另一角度來看,新買的機器可能修了一些bug吧....當然也可能「省」了一些用料。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表含包裝約 0.7kg 重
若物品在廣東送台灣只要 30人民幣 (順豐速運)
其它非偏遠地區約 35人民幣

這是肯定的,網拍上的以獲利為主,很少真的是把用不到的物品便宜拿出來換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新台幣兌人民幣的匯率直逼 5:1
如果再不回穩的話
恐怕也佔不了多少好處 ...

5:1 還好,2008年還超過5.5,對領台幣卻在那工作的我來說,一整個眼淚流出來。

网友A:
不知樓主選擇如何?  來個開箱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樓主選擇如何?  來個開箱秀吧?

最近忙著審報健保跟管制藥
買回家的新玩具只能摸一下
等月中弄得差不多就有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忙著審報健保跟管制藥
買回家的新玩具只能摸一下
等月中弄得差不多就有空了 ...

這樣就是已經收到了!!   是挑哪款的阿??    好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