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NiteCore奈爾科特I4充電器拆解及小改裝

楼主(2013-12-30):
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推薦這台充電器,加上手邊有幾顆鋰電池,
就買來試試看,順便看看能不能改裝一下。

首先是正面照

背面照,四個角落的螺絲轉開就可以打開背蓋

背蓋一開,只能用驚為天人來形容,錫渣、焊油、零件接腳未剪

開始慢慢清、慢慢剪

有的IC編號被磨掉了

DC12V車充的部份

AC輸入的部份

電路板的正面

將電路板與上蓋分離

在上蓋的兩邊開孔

要改裝的接頭,一公一母

把母座這邊用瞬間膠黏在上蓋開孔的位置

電路板的左右兩邊的充電正負極,再焊上一條母座,
用意是上蓋和電路板可以完全分離。

鋰電池上場

左邊接頭測試正常

右邊接頭測試正常

這台充電器很好拆,上下蓋也沒有卡槆,不用怕會破壞外殼,
單充一顆電池時,也確有0.75A的電流量(這部份忘了拍照)沒有虛標,
用起來也比下面這種充電器(標示600mA,實際僅有300mA左右)還安心一些,

网友A:
買對岸的東西我通常會先拆!!  因為沒剪腳的很多,何時要短路就不知道了???

我的 6013 電容表也是  焊接的很差!!  買到手就先整理了!!

楼主:
其實原本也沒有打算要拆,
只是照片裡的那種鋰電池要充電有些不方便,
就想說拆開看看能不能改個接頭來用,
還好內部還有空間可以安裝接頭。

网友:
對該充電器一直有想買,也剛好有想買四軸直昇機來玩,您這樣改剛好可以提供小弟一個範本。感謝。

网友:
有時間磨IC編號沒時間剪腳,只能說太混了~~~

网友:
剪腳------------------------要花錢這樣可以省好幾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買對岸的東西我通常會先拆!!  因為沒剪腳的很多,何時要短路就不知道了???

我的 6013 電容表也是  焊接的 ...

懷疑是否連 IC 的 SMT 也是手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