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用ic要用多少電壓

楼主(2013-12-30):
這用ic要用多少電壓
用什麼來帶替

i185

i185

這一台電路是筆電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35-1-1.html

第一次可以開機
第二次就不能了
要10分鍾後才可以

网友:
新會員請注意最基本的禮節,這次我移走,問問題下次請勿發在維修實例區。

网友:
1.標題前面的分類似乎不對?
2.是Linear Regulator呢?還是電晶體?得看一下周邊電路,是筆電的?來協助判斷
3.字是寫著 I185 G1117 還是1185 G1117?雖然說不管哪個都沒找到直接match的結果…
4.是這個傢伙?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3653/GMT/G1117.html

网友:
此顆IC為ADJ型,實際輸出電壓由Vo及Adj的電阻設定,你要實際測試或經由計算得出.可用1117-1adj代替.或拆掉2顆設定電阻,直接用固定輸出電壓型穩壓器代替亦可.

楼主:
1117-1ad 3.3v 來用,用了一年多了
就有問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17-1ad 3.3v 來用,用了一年多了
就有問題了

有拆掉2顆電壓設定電阻?

楼主:
要更電阻? 量是2.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拆掉2顆電壓設定電阻?

要更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更電阻?

若確定原電路(IC)輸出電壓為3.3V,現只剩2.8V,一定是出了問題.如你使用3.3V代替ADJ型,那原電路的2顆電阻就必須拆掉,電壓才會恢復為3.3V,電阻在哪裡?可參考datasheet.

楼主:
DF1117.pdf (478.96 KB, 下載次數: 5)  2個電阻是18A  我手上指有DF1117 的ic
這個不能用

332.21 KB, 下載次數: 9

网友:
引用 楼主:
2個電阻是18A  我手上指有DF1117 的ic
這個不能用

依電阻比例算出輸出電壓為1.7V,建議選用1117-1.8(輸出1.8V),並拆掉2顆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