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V-R465D2 AGP版 畫面亂碼疑問

楼主(2013-12-30):
朋友給了一片少見的AGP卡王讓我測試,上電是可以開機有畫面但是畫面是這樣的....
仔細的檢查一下有個記憶體顆粒崩了一小角,是這原因導致花頻的嗎?
還是GPU空焊。

网友:
崩角有可能內傷了,建議更換!!

网友:
AGP??  卡種不是PCI-E嗎??

网友:
這塊是GIGABYTE技嘉 GV-R465D2-1GI (PCI-E 128位元)顯示卡,
記憶體已明顯損壞,畫面情形是暫存器地址錯誤。
對岸有出一工具光碟 “Chinafix維修光碟”可做NVIDIA及此ATI系列顯卡上的記憶體檢測,
檢測結果可顯示顯卡上四顆或八顆記憶體中是那一顆出問題。
更換時需以同廠牌、同顆粒及同容量如此顯示速度才會相同。

楼主:
真的是AGP介面的,所以才會想修。

网友A:
記憶體有明顯損傷,應即換掉,只是顆粒要費心去找了,或許從舊板拆會快些,
拍張記憶顆粒近照,或許我的廢板堆裏有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有明顯損傷,應即換掉,只是顆粒要費心去找了,或許從舊板拆會快些,
拍張記憶顆粒近照,或許我的廢 ...

HY5PS1G1631C FP-25
麻煩大大了,

网友:
應該是VRAM顆粒壞掉了~~先換掉它

网友:
1G的AGP顯卡 好少見

网友:
這張卡我也擁有過...
這片光碟不知那能下載...拜了一下大神,好難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AGP介面的,所以才會想修。

是真的少見1G的AGP顯卡,眼見為憑。算是AGP的末代屬當時高階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