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42s4000t 不開機

楼主(2013-12-30):
奇美 TL-42s4000t 不開機
有待機燈,power 有輸出5v,power按鍵開關有2.7v,電源鍵正常,按下去電源板 pson無反應

网友A:
段開POWER連接的負載,單獨啟動POWER看看各點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PSON無反應-->電源板 iss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段開POWER連接的負載,單獨啟動POWER看看各點電壓是否正常!!

忘記說,power按下,pson 無電壓,是不是ad版有問題

网友:
POWER 鈕 功能正常嗎???   這個很簡單,也很容易被忽略的問題???

POWER 按鍵 有無待機電壓??

無待機電壓 查AD 供電元件

以上都OK  MCU可能有問題,嘗試歸零記憶IC 24CXX ,或是更換,

以上都無效,那大概就不是很簡單處理的問題了????

网友B:
主機板ng

网友:
主機板! 又是奇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ng

是mcu 掛掉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mcu 掛掉嗎?

MCU 有無掛點,要樓主親測了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 有無掛點,要樓主親測了才知道了!!

1.POWER 鈕 功能正常嗎???   這個很簡單,也很容易被忽略的問題???
2.POWER 按鍵 有無待機電壓??
3.無待機電壓 查AD 供電元件
目前 前3項都正常
那就是 要清 24lc641

网友:
引用 楼主:
1.POWER 鈕 功能正常嗎???   這個很簡單,也很容易被忽略的問題???
2.POWER 按鍵 有無待機電壓??
3.無待 ...

記憶 ic 換了不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1.POWER 鈕 功能正常嗎???   這個很簡單,也很容易被忽略的問題???
2.POWER 按鍵 有無待機電壓??
3.無待 ...

POWER 按鍵 2.7V  不太正常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按鍵 2.7V  不太正常喔???

其他的按鍵都3.6v,只有電源鍵是2.6v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的按鍵都3.6v,只有電源鍵是2.6v

查一下這部分的電路是否有元件異常嚕!!

网友C:
這台修好沒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資料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修好沒

還沒修好!因為ad版,好像是多層板,沒有spv7101e的data
,只有下載到spv7100e的data,如果兩個ic相比,應該是差在少1.8v
,不知道1.8v如何拉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還沒修好!因為ad版,好像是多層板,沒有spv7101e的data
,只有下載到spv7100e的data,如果兩個ic相比,應該是 ...

這個電源(確定是好的嗎)

楼主:
哪就要啟動pson,是加5v嗎?power 有輸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電源(確定是好的嗎)

強制啟動,確定power 是ok,哪就是ad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強制啟動,確定power 是ok,哪就是ad版了

5  5  12  24  電壓都有穩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5  5  12  24  電壓都有穩定嗎

已經確定 ad版壞了,因為買了一片

网友:
先從5vsb 開始修吧!

网友:
電容掃一掃.MOS查一下

网友:
把板子拆下來量.
從PSON的腳的線路量起.
應該有一顆元件故障吃掉電壓了.
電源鍵的按鍵也換一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