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哈哈!我的 簡易晶體測試器....回本啦!

楼主(2013-12-30):
小弟昨日有po文請教有關HA16664-PWM電路維修

雖經雄爸爸大大熱心指導、無奈本人才疏學淺還是無法完修

今天中午收到簡易晶體測試器後本想把他拿來測測FET

後來要動手拆卸晶體時突然想到昨天測試時有一顆電容怪怪的

就先把電容拆下量看看、沒想到竟然BINGO!

上圖中C113標示10u/50v實際上板子上裝的是47/50v(原裝、未換修過)

我昨天有把它拿下來測量過,當時測得43u雖然偏低但應該還可以

手上新品最接近的只有100u就換了上去、沒想到換上去後第4pin(vin)電壓反而在8.7-9.3間跳動而電路依然無動作

換回原先那顆電容後又回到穩定9v

下午用簡易晶體測試器量該電容時容量為43u但是vloss=15%....esr=0.15k

我就去舊板上找了一個同規格的

換上後竟然ok了!

為了確認是否電容的問題我把昨天換下的光藕和等零件全都換回、依然ok

但電容一 換回就不ok了!試了幾次都一樣

事後我要補拍照片時發現故障電容變這樣‧不知是否和反覆加熱有關?

這種能把東西完修的喜悅只有同好能體會、外人是無法理解的!.

當然還要感謝ciko老師和arthur0518大不辭辛苦辦的團購以及論壇裡各位前輩的指導!

网友:
恭喜阿!!!   修復的喜悅,只有自己知道!!   維修人的幸福與悲哀!!

网友A:
是的,希望他能幫助你,另就Vloss和ESR值而言,已然偏差過大,是應就立馬換下.而能反覆確認故障來源,更是維修時不可缺少的妙招.

网友:
想不到這簡易晶體測試器還能派上用場,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希望他能幫助你,另就Vloss和ESR值而言,已然偏差過大,是應就立馬換下.而能反覆確認故障來源,更是維修時 ...

ciko.ciko大
請教一下
Vloss和ESR值應該在哪個範圍比較好呢?
因為電容真的有些沒有爆或凸的的確用這台蠻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iko.ciko大
請教一下
Vloss和ESR值應該在哪個範圍比較好呢?

只能說數值低的比數值高的好,至於要說哪個範圍比較好,很難有個絕對.意思是說同一個有問題的電容,用在別的電路可能還堪用,建議取用一個正常數值(或同廠牌)作比對,應是較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