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電學--充電的安培

楼主(2013-12-30):
請教一下有關基本電學概念
就是有一個充電器輸入110v而輸出寫5v max 2A,插上手機的usb充電,那
當下充電器是用5v 2a輸出還是要看手機電池或電路決定呢?
因感覺電流是跟負載有關,因該是會根據不同手機輸出不同的安培吧???

网友:
電源或充電器皆是被動的配合負載的主動需索,max 2A 再超過就啟動保護或限流,被動配合就是不會主動強灌餵食,在能力範圍內有限度供應,如此這般。

网友:
簡單說,充電器最大乘載電流為2A,用於充手機的電流為1A時
比較好理解的方式就是你的車有跑200公里的實力,目前只用在跑100公里的使用上!!

网友:
你有一個杯子
你裝水時不一定每次都把杯子裝滿吧
裝夠了就停了

電流就是這樣   只拿它要的電  不多不少

除非過電壓

网友:
也可以想像成一台車可以在2個人,但你只有一個人
當增加第三個人時,該台車就超載
會坐不進去或者跑不動

當來源端可以輸出5V2A下,手機或平板只吃5V1A
那來源端還是輸出5V1A
如果手機或平版吃5V3A(負載端),來源端卻只能輸出2A前提下
電壓就會降低以維持總功率
一般3C產品會自動偵測電壓,來調整電流大小
以維持充電需求

网友:
手機usb充電--------------------是有一些前題的
當不是專用usb充電器-----------因為手機usb接頭有兩個檢知腳---------只會低電流充電
反之就會是大電流充電

网友:
小弟的手機接在行動電源的1A與2A均可顯示AC充電
但在1A時,電流可以跑到0.7安培
在2A時,電流只能跑到0.4安培
這應該是識別問題

安卓系統大部分都可以用+D/-D短路,來啟動大電流充電

网友:
智慧型手機會透過USB腳位中的D+、D-腳位狀態判斷
充電器身份,以蘋果來說~如果充電器是符合手機需要
者,就按照原廠設定的充電方式工作。反之就以最低、
標準USB2.0規範的0.5A充

簡單說蘋果手機會辨認充電器,以決定用多大電流來充
電...只要充電器輸出電壓、電流能滿足手機需要,就按
照原本規格充

楼主:
謝謝大家的說明這樣我明白囉~因我這充電器有兩個usb可充電,所以我在想如果同時插兩個裝置會不會對充電器而超載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