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燈泡維修

楼主(2013-12-30):
請問各位大大們,這顆 LED 燈泡買來用不到二個亮度就減少了,

它是六個  LED 組成的都會亮,但亮度就是減少了也不知怎麼了!

我想拆開來研究,但我想它是用超音波黏合了吧,拔不開了,

不知各位大大是否有什麼好辦法呢~還是直接把它破壞了,到時

在想辦法復原呢~

网友:
光衰吧~   應該是當初設計時電流過大,加速LED老化,造成亮度銳減~  我的猜測拉~  拆開你可能要用暴力拆看看了~

网友:
如果摸燈泡會燙的話,應該就是電流太大了
如果不燙的話,就是元件的問題了
以上純屬小弟的猜測拉~~~

不過這東西屬低廉的消耗品,產品壞的越快,他們銷售的越多
除非大大的好奇心想把產品給拆了好好研究一番
不知道白色的部分是否可以用刀子利用畫圓的方式給他暴力拆解!?
前提是已經沒有辦法可以完整的拆開

楼主:
費了一些時間,終於把它剪開了,看了一下似乎沒有零件爆開呀,再接上 110V 的電,為啥亮度還是很弱呢~
有請各位大大幫忙查看,不知這照片是否清楚呢~

网友:
應該led老化了。

楼主:
啊~買來用不到二個月就掛了,也太快了吧~

网友:
應該是平常有在開開關關,每次開關都有機會有瞬間突波,LED就容易受損。可參考這一篇,
AC 110v 驅動的 (高效率?) 耐開關 LED 燈
http://bbs.pigoo.com/thread-46640-1-1.html

楼主:
嗯~沒有錯真的是有這個動作,因為這是每晚睡前的動作,
不知是否可修復呢~ diy 修好東西的心情無與倫比呀,但不
知該從何修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沒有錯真的是有這個動作,因為這是每晚睡前的動作,
不知是否可修復呢~ diy 修好東西的心情無與倫比呀, ...

LED光衰沒得修,只能換掉。要讓開關動作不會再光衰,就要加大電解電容。

网友:
把LED晶粒換掉啊!

网友:
會不會是334那顆電容 容量不足 要不要量一下  led應該也可以用指針電表一顆顆測看看亮度

网友:
這種電容降壓的驅動方式在上電的瞬間會有大電流通過
若沒有相對應的保護方式
LED很快就掛了,不死也半殘

网友:
我個人是用小一字跟鐵槌慢慢敲邊緣
慢慢敲不要下太重力
它就會慢慢裂開了
修好了再用噴燈燒
就像燒玻璃那樣子讓兩個塑膠融在一起
當然也可以直接用膠黏合
PVC接合劑   AB膠  三秒膠  真的不行保麗龍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