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hirlpool 惠而浦 微波爐 AKM2680 按鍵故障無動作

楼主(2013-12-31):
求助:Whirlpool 惠而浦 微波爐 AKM2680 按鍵故障無動作

按鍵只有3,4會有作用,亂按一通會加熱,但無法停止

原常用按鍵為烹調,啟動等兩鍵

螢幕會亮,7805後電壓正常,

原按鍵按壓後測量無導通,將常用按鍵接按鍵可行性?

有爬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D80%26typeid%3D80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D80%26typeid%3D80

网友A:
我的微波爐是送電後,會自動加熱,或按了按鍵沒反應,維修例子如下面連結,
惠而浦微波爐維修AKM26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微波爐是送電後,會自動加熱,或按了按鍵沒反應,維修例子如下面連結,
惠而浦微波爐維修AKM2680 ...

tzengdn 大:

版主說:
這樣撐不久,
這是KEY上下接合面積太小,
左右線路太靠近造成的,
這問題原廠可以到府免費更換!,原廠如何聯絡?

网友:
我也有一台惠而浦 ~~ 更怪 !!

只要電源插頭拔除後再插入 , 有時候按鍵就完全沒法動作 !!!

但是放著不定時 ,又自動又恢復正常 !!!!

只好插頭不拔 ,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生問題 !!!

网友B:
開關自己改吧!!   這是我自己幫朋友改好的,這幾天要交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關自己改吧!!   這是我自己幫朋友改好的,這幾天要交貨了!!

您好:

能分享您改開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能分享您改開關?

用洞洞板黏開關,再用漆包線黏線路,用厚雙面膠頂厚度,就這樣改而已,當然要像原本的那麼薄是不可能的,外觀如何美化,看自己的巧思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洞洞板黏開關,再用漆包線黏線路,用厚雙面膠頂厚度,就這樣改而已,當然要像原本的那麼薄是不可能的, ...

eson0724大:

感謝熱情分享,新年如意,線路要再看看才能動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

感謝熱情分享,新年如意,線路要再看看才能動手

線路只能自己慢慢查了???

自己做功課
完成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路只能自己慢慢查了???

很完美,操作感勝於原廠。AKM2680 按鍵實在不少,標示也難,露天也問不到

先等滷大消息,

网友A:
我沒有聯絡原廠更換。
由於清潔完畢之後,微波爐就可以正常使用,
而微波爐要用時才把插頭插上,所以到目前也沒有再發生故障的情況。

先前那篇維修文章的討論有提到"聲寶服務處",型號:MOB-C311M

不彷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聯絡原廠更換。
由於清潔完畢之後,微波爐就可以正常使用,
而微波爐要用時才把插頭插上,所以到目前 ...

tzengdn :

用電表量測試在對折處不通,11條均不通,已查線路中,將改按鍵,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路只能自己慢慢查了???

發揮苦學精神,查線路

上面五條線及設為編號1~5,下面六條線及設為編號6~11

編號表供參考

完成按鍵圖,使用兩色按鍵區分,選用有共點洞洞板,以對齊編號為原則,
已正常使用,

謝謝大家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發揮苦學精神,查線路

不錯不錯!!   功能正常比較重要!!

美觀可以慢慢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錯不錯!!   功能正常比較重要!!

美觀可以慢慢修正!!

按鍵太多,很費力,準備充分接線順利,
或許加一張手機螢幕保護膜防水,
感謝滷大熱心,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聯絡原廠更換。
由於清潔完畢之後,微波爐就可以正常使用,
而微波爐要用時才把插頭插上,所以到目前 ...

MOB-C311M是

按電源都無動作阿~~~~
AKM3252~~~這一型的,

AKM2680觸摸板有需要可向
惠而浦微波爐AKM2680觸摸板(限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1056130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