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體] (請教)請問DDR3筆電記憶體只要是1.35V就是DDR3L嗎?(已解決)

楼主(2013-12-31):
最近在Yahoo購物中心買了一台Acer筆電,上頭標示僅限使用DDR3L的記憶體。
網站有送一條DDR3L 1600 4G的記憶體但是要自行安裝,
我拿到貨之後只要裝上記憶體就不能開機,拔下就可以正常開機。
第一次問購物中心只有回覆請我就近找Acer或記憶體供應商(上面標捷元),
捷元官網上面註明了在地有三四間,我去找了上頭標示的主要經銷商,
他說只處理桌機或硬碟,並非捷元在本地的分公司而只是代收站,且他也沒有儀器或設備可以測那條記憶體是否故障,但有需要可以代送,反正保固內免費,只是需要時間。
他也很熱心陪我處理,試試看拿一條ddr3的記憶體裝上去也不能用。

既然無法先確定記憶體是否有問題,那只好直接找Acer在這裡的唯一經銷商與服務維修中心。
櫃台小姐不懂,請了維修工程師出來,只看到記憶體盒子上面沒有標(L)字樣,就說規格不對當然不能用,連測都不肯測。這時我才注意到上頭的確沒有標示(L)字樣。

回頭請購物中心收回記憶體,等了超過一個禮拜送來的卻又是一樣的東西,
向購物中心反應也是拖拖拉拉沒有消息,
好像過了可退貨期就擺爛了似的。

好吧,上網看一下類似產品,因為依小弟的經驗,電子產品幾乎都是啥規格就打啥字上去,應該比較不會說DDR3 1.35V就是DDR3L這種叫客戶自己判斷的例子。Adata跟Trenscend的確都有標註清楚,美光好像就沒有。

打去umax官網上的電話詢問,竟然回覆的確說DDR3只要是1.35v 就是DDR3L!!

小弟已經有點搞不清楚了,想問問站上有經驗的先進們知道是這樣嗎?

网友A:
印象中是如此...

1.5V==>DDR3
1.35V==>DDR3L
1.25V==>DDR3U (小弟沒看過)

楼主:
中午過後小弟致電力晶後,問題也算獲得解答了。
跟各位報告,小弟有找到力晶的窗口,他有處理上的經驗,所以知道Acer的幾個系列會有DDR3L記憶體相容性問題。

在幾個遇到的例子裡,都是第一支裝上不能用,再換一支就行了。
不是筆電擴充槽有問題,也不是記憶體有問題,就是剛好不相容。
他們家自己賣的記憶體雖然沒有註明L字樣,但一定有寫1.35V。

因為我不在台北,所以沒法到府協助確認問題。
但他很阿莎力地說直接寄給他們換新的給我,會特地挑跟我手上不同顆粒的。
因為他們也有出給其他各大廠,所以就算特別去市面上買其他知名品牌有終身保固的,
也是有可能買回來會不相容,會換到我能用為止。

下午再問Acer維修服務中心,說v5要擴充大概會配創見或威剛的,但要等三天因為沒現貨。
若要確認新買筆電的記憶體擴充槽是正常的,因為沒貨可測,筆電也要留在他們那裡大約至少3~5天,等跟總公司調料來測才行。

回來後收到yahoo購物中心的信件回覆:寄出的記憶体為原廠提供的,煩請您再裝上機器上試試,應該故障問題已排除,造成您的不便請您見諒

哇咧~~

還好自己還懂得找各代理商,不然一般人為了便宜上網買筆電遇到同樣情況的話大概會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是如此...

1.5V==>DDR3

謝謝您。

网友B:
長見識了  我以為DDR3就一種電壓規格

有時候所謂的記憶體不相容,是在於兜成該容量的單顆CHIP容量(數量)
我看過某塊主機板說明書的,還特別強調單面跟雙面記憶體的插法

這東西太討厭了,完全記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長見識了  我以為DDR3就一種電壓規格

有時候所謂的記憶體不相容,是在於兜成該容量的單顆CHIP容量 ...

最初去捷元經銷商那裡時他的確有提到雙面的應該相容性比較好。

网友C:
A廠商這麼說就很怪了,因為它限定使用DD3-L規格的模組~

DDR3記憶體標準運作電壓是1.5V,L代表低電壓模組,運作電
壓是1.35V,有沒有U規格我沒注意~

其實記憶體耗電量相當的少,特別使用DDR3-L其實沒多大意義~

換作是我,我就把這台從採購清單上排除~限定規格以後壞掉會
很難找替代品的....Ultra Book也沒看過限定用DDR3-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廠商這麼說就很怪了,因為它限定使用DD3-L規格的模組~

DDR3記憶體標準運作電壓是1.5V,L代表低電壓模組, ...

限定不是問題,因為其他牌專用DDR3L記憶體的筆電好像就沒這個相容性問題,就是不知道Acer V5這款超輕薄筆電竟然會這麼挑記憶體。

因為超輕薄,內池是內建的,原記憶體也是焊在裡面,連hdd都只裝得下7mm的。

除了相容性問題 跟 1tb硬碟比較難找之外,其他是還可以啦。

懶得再透過yahoo購物中心了,很難以後不再買該網站的東西,但我學到以後贈品要消費者自行安裝的話就要再三考慮了。

网友:
哇,長知識了,沒遇過也不知道有這種限制

楼主:
Yahoo購物中心都沒跟我通知,突然就在幾天後的前天突然有宅配跟我聯絡要收貨。
先前就已經自行把記憶體寄回力晶更換了,而且沒接到通知,當下也不方便趕回去。

今天收到寄回的另外一隻記憶體,看顆粒是給爾必達的。
一裝上去馬上就能開機,進bios跟系統都顯示8g沒錯。這事就告一段落了。

這次學到三件事:
1.網路購物贈品要自行安裝的話得要多考慮,而且得先搞清楚該機型好不好拆。
   一般筆電要裝記憶體只要拆一顆螺絲,這台是背板要全拆共約15顆。
2.Acer輕薄筆電有記憶體相容性問題。
3.Acer號稱可以30分鐘快速維修是唬人的!
   連記憶體擴充槽要測試是否正常都說要把機器放他們那裡至少3~5天了更何況維修。

网友D:
UMAX賣的便宜
但是相容性簡直遭糕透了= =...
我寧願多花2-300百買創見@@

楼主:
引用 网友D:
UMAX賣的便宜
但是相容性簡直遭糕透了= =...
我寧願多花2-300百買創見@@

您的看法跟小弟原先一樣。
但力晶當時窗口跟我說了簡單的30秒讓我改觀,

創見.金士頓.等等等是品牌,力晶不只是品牌,也是記憶體製造廠,
你去市面上買多有名的品牌記憶體,都有可能是力晶生產的。

所以您跟我比較欣賞的,應該是創見等他們行銷能力跟服務能力比較強的地方。

這次問題徵結點我個人認為是出在宏碁,不然怎沒聽說其他牌筆電用低電壓記憶體沒有相容性問題。
力晶窗口也是都遇到是出在宏碁的超輕薄筆電上。

网友C:
所以他們家電腦賣到老將重出江湖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很懷疑
客服難道都沒從門市、END USER接到這類的問題反饋嗎?

如果有,就應該馬上測試確認問題點在哪,然後發出技術通報
給門市、販售經銷通路,提醒他們出貨時記憶體的搭配。不該
讓消費者接觸到這類鳥問題還得自行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他們家電腦賣到老將重出江湖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很懷疑
客服難道都沒從門市、END USER接到這類的問題反 ...

版大說的好, 這些都是很典型開發階段相容性測試沒做完整的結果,
只是連後端客服跟品保都麻痺了才是 Acer 最嚴重的問題, 難怪公司狀況一路向下滑.

不過這種狀況如發生在歐美可能就是不同的處理情況了...

网友:
基本上決大部分的記憶體廠商
都是COPY創見.金士頓.威剛的SPD參數
以前在店家上班~光送修UMAX就送到快瘋掉
廠商工程師更腦殘~永遠都是用INTEL平台在測試
殊不知我們維修上寫的是在AMD平台會異常...
常常1組記憶體送修2-3次
搞到最後我都是把記憶體SPD洗掉
變成無法開機~比較好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他們家電腦賣到老將重出江湖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很懷疑
客服難道都沒從門市、END USER接到這類的問題反 ...

第二段說得太對了,其他家的我不曉得
不過acer在與經銷商間的常見問題資訊交換上,做得不好
很多問題都是在找了很久後才發現是該型號的bug

但是記憶體匹配上,我覺得很難歸咎於最終的pc生產商
我看過ASUS的M4A785TD-EVO的官網記憶體相容表
上面大概看了ㄧ下,只有上面提到的幾家大廠
小廠的要用,對不起,請各安天命

而我那次之所以要去查那個相容表,是因為我要在那塊785TD的板上
在原本KINGSTON DDR2 2G的配備上,再多插一隻2G的記憶體
ㄧ開始插上UMAX 2G的也是完全不能開機,單插UMAX 2G,竟然也不能開
我以為是記憶體本身是壞的,換上另一隻UMAX 2G也是不能開

最後的結果是,我插上了一隻創見4G的記憶體,原本的KINGSTON 2G晾在旁邊
等哪天萬一這根4G的GG了,可以接替勉強使用,因為混插照樣不能開機

這件事該怪主機板商? 我覺得記憶體廠商也難辭其咎
不同的顆粒以及不同的SPD參數,後端的板商根本不可能對每一種都測試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上,記憶體廠商也難以置身事外

楼主:
今天有接到力晶打來的電話,詢問收到的記憶體是否合用。

嗯~服務態度不錯。

网友E:
難得見到這麼負責廠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難得見到這麼負責廠商

是啊,整個過程裡面就他們最負責。

Yahoo購物中心沒下文,
出貨單位(其實就是跟Yahoo合作的電腦公司)說他們不負責跟客戶聯繫對話處理,一切必須消費者跟Yahoo購物中心接洽。

宏碁官網客服只有說可以找地區維修服務中心,至於地區維修服務中心不能完成30分鐘完修取件是地區中心該負責的。而地區服務中心看我去了兩次也不懂得跟我保持聯繫追蹤,自己幫忙砸了總公司30分鐘快速維修的招牌。花蓮只有他們一家宏碁而且已經做了快三十年,老神在在。(其實我老婆跟他們老闆老闆娘還蠻熟的,但不想為這小事去找頭兒)。

倒是力晶出奇地讓我印象特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整個過程裡面就他們最負責。

Yahoo購物中心沒下文,

郭董說~~魔鬼藏在細節裡

這麼大一家老牌電腦公司居然搞"賣後不理"的把戲實在讓人難以置信,
你教消費者如何感受你以客為尊的態度?

經銷平台擺爛、製造廠商不甩~反倒由不一定是他錯的記憶體模組廠商
出來擺平?!~~~

公司收起來算了啦~~~~趁價格好趕快脫手認賠

网友F:
請教若插錯,是只有不開機而已嘛,還是連記憶體都燒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教若插錯,是只有不開機而已嘛,還是連記憶體都燒壞掉,?

你說的是怎麼個插錯法?
規格不同的記憶體基本上防呆設計就不一樣所以插不上去。(金手指上會有個缺口,不同規格的位置不同)
如果是DDR3插到DDR3L或相反,應該頂多不開機而已。
但是DDR3L插到DDR3就不知道了因為不曉得防呆口位置一樣嗎。

我的情況只是不相容,不是插錯規格。

楼主:
附上一張照片,
應該是286時期的記憶體吧,當初有四支,拿來當鑰匙圈,顆粒會掉,剩這一支捨不得再用了。

還有486時期當時換算1MB要一千元的8MB還沒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一張照片,
應該是286時期的記憶體吧,當初有四支,拿來當鑰匙圈,顆粒會掉,剩這一支捨不得再用了。

這是486的RAM,一次要4支
286的是一顆一顆插在主機板
XD.....把年齡露餡了......XD

网友:
286的是一顆一顆41256插在主機板
8088 是一顆一顆4164插在主機板
386 初期也使用一顆一顆插在主機板
386晚期至486階段,記憶體已經進步到使用模組的方式,不用一顆顆的湊,
這種30Pin的記憶體模組每支的容量分為256KB、1MB、4MB、8MB不等,
但因為採用8位元輸出入架構,所以碰到32位元輸出入設計的CPU(486以後的處理器皆為32位元),
30Pin就需要一次插四條到主機板上, (486中晚期以後的主板72Pin就需要一次插兩條)
30Pin每支容量1MB的記憶體模組,當時市價每隻約一千多元,但一次須插四支,所以總容量4MB,約四五千元。
因此486主機板初中期 出現SIMM轉接卡,把4個30Pin 記憶體模組轉接成 1個72Pin
386升級486 後的舊記憶體模組 拿來用  再找別人升級後 的舊記憶體模組 湊兩條72Pin
這一時期的主板也有出現 兩條72Pin+4個30Pin 的設計

楼主:
是的,Carl11124大露餡了,大概跟我差不多喔。
Simon1016大露的餡更多還更紮實哩,厲害。

网友:
DIP顆粒封裝~>PCB模組插針設計~~>30PIN金手指、72PIN金手指模組

插針最討厭就是怕一不小心就把針腳給折了~

以前某些店家老闆是拿烙鐵出身的,有專門幫客人拆顆粒改72PIN~PCB

畢竟1MB就幾千塊了,不能亂丟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Carl11124大露餡了,大概跟我差不多喔。
Simon1016大露的餡更多還更紮實哩,厲害。 ...

是兄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兄弟嗎?

哇~真的是兄弟ㄟ~它不會還在服役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真的是兄弟ㄟ~它不會還在服役中吧?!!

我沒那麼狠心拉~
他卸任後就躺在盒子裡睡覺,封存起來當骨董

网友:
我有張TVP4...........還能跑喔!

只是那個COMS包電池的達拉斯模組要更換

楼主:
我的古董都清光了,包括最早那顆10MB據說就要9000元的硬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