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黑白舞] CHIMEI N-5325 換LED背光大誤實例

楼主(2013-12-31):
今日主角 CHIMEI N-5325 (沒有照片),
故障症狀是開機之後右上角背光一閃即滅,用家電測試儀測試燈管都只能亮半隻,所以一時手癢,抱著不會成功的覺悟,使用從烏骨雞學姊那裏買來的22吋LED背光改裝模組,改成LED背光.

拆開背殼,移除所有電路板之後

背面

背面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拿下面板

面板背

面板背

面板正面,因為要拆背光模組正面有螺絲必須拆下

面板前

面板前

打開面板背面鋁板,可以看到有16隻燈管,燈管的高壓線聚集在照片右方,左方是用電路板固定

背光模組

背光模組

拿掉燈管

背光後板

背光後板

之前拿下的面板背面鋁板

背板

背板

用雙面膠帶貼上LED燈條,因為是22吋用的,當然太短,所以左右交錯對齊,

貼LED

貼LED

快速跳到背板組裝完成,用雙面膠帶固定LED點燈模組(照片是試組時,之後兩片LED模組改裝至右方)

拉線

拉線

因為電源模組來的是24V的電,此次使用廢板拆下的變壓模組,轉成12V,兩個LED點燈板共用一個變壓模組

變壓模組

變壓模組

完工!! 藍底螢幕測試,非常漂亮的看到對齊右邊的四隻LED沒亮(懶得拆了,有空再說)

測試

測試

實際畫面測試. 上方中間感覺比較亮是因為偏光膜變質,請自動忽略.

影像測試

影像測試

以上,結論是,雖然用太短的LED背光模組可以在藍底螢幕測試時看到光條,但是實際看影像時沒有想像中的效果差.
而且,原來耗電約120W,改成LED之後只有36W....

獻醜了........

网友:
LED 的擴散片 有些不同 所以會有(如圖現象)
這個要有些(時間比對一下)就可以(確認)
有空 我來玩一下 (利用手上工具)玩一下
LED背光源 (這個原理 就是在玩皮影戲)一樣

网友:
下次可用24吋的試試 呵呵

网友:
原本的燈管有16條,若LED 燈條再增加4-8條,效果應該會好很多!!

网友A:
沒人規定燈條一定要放橫的。。。。。。。

放直的除了長度夠之外,也可幾多放幾條。。。。。這樣背光應該就能均勻了。。。

网友B:
各位大大,不知網路上賣的軟性防水燈條,一捲5米的,可裁剪,使用電壓為12V,許多人都買來改機車或汽車
這種拿來改成背光源不知是否可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大,不知網路上賣的軟性防水燈條,一捲5米的,可裁剪,使用電壓為12V,許多人都買來改機車或汽車
這種拿來 ...

我也想知道....

楼主:
關於軟性防水燈條在下有想過,但是那個東西感覺是"裝飾用"的,而非"照明用",所以光量的部分有顧慮,而且還是需要另外找供12V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人規定燈條一定要放橫的。。。。。。。

放直的除了長度夠之外,也可幾多放幾條。。。。。這樣背光應該就 ...

感謝draculaxx大指點,在下有想過放直的,會放棄的原因是,放直的時候必須減短,而在下只有8支LED可用,想儘量用到所有的LED.而且,擺直的時候,LED燈條的電線必須要加長才能從側面拉出,在下太懶了....抱歉.

网友:
勇氣可佳!!
但還可以拿來當監視器。
謝謝分享

网友:
下次要改 我有零件可以換了

网友C:
用COSEL DC-DC模塊,真是大手筆

网友:
太累了!我有職業病,不想跟了!

网友:
很特別的構想,但如何讓LED可以更均光的確是難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OSEL DC-DC模塊,真是大手筆

剛好廢板上有而已啦,在下不是故意的。

网友:
謝謝各位 詳細解析 使我增益不少 學習了 感恩哦

网友:
如果改用LED軟性燈條...
反正可以彎曲,繞成像冷排S型的樣子,
不知道效果會不會比較好?
至少排列的樣子比較均勻.
而且供電也方便,只要有一組12V就夠了...

网友:
昨天殺一台40" LED背光,才知道:不均光的原因

40燈芯(串聯)的燈條共四條,分裝在上、下邊框內(紅框)
黃框是3.3mm壓克力板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