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三洋 ST-29FK1 進入工廠設定方法(以附圖)

楼主(2013-12-31):
三洋 ST-29FK1     進入工廠設定方法

通常三洋的方法都不行

M37221M8-233SP

网友A:
終於找到了,這才是正確的

先把電視電源打開後,同時按住電視機前板"目錄"鍵及遙控器"頻道顯示"鍵,
再放開雙手2秒內再按遙控器的靜音鍵即可

网友B:
力口     三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力口     三由

看到您的回覆帖讓小弟想起以前小時後經過荔枝園的情景....
在荔枝樹上綁著紅布條...上面寫著...有主母..勿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終於找到了,這才是正確的

先把電視電源打開後,同時按住電視機前板"目錄"鍵及遙控器"頻道顯示"鍵,

晚上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終於找到了,這才是正確的

先把電視電源打開後,同時按住電視機前板"目錄"鍵及遙控器"頻道顯示"鍵,

確定是這方法但手腳要很快 = =

感謝你的幫助   整台機器已完修!~~再次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