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5LD2-SE 開機無畫面

楼主(2014-01-01):
主機板有過電 就是開機沒畫面

把記憶體拔起來 蜂鳴器會叫

把顯卡拿到別台測試 正常可顯示

記憶體 顯示卡 金手指都用橡皮擦擦過了

確定顯卡 螢幕 都正常

會不會是主機板的PCI-E插槽故障了呢??
-------------------------------------------------------------------------
處理器:Intel® Core™2 Duo Processor E6300

主機板:ASUS P5LD2-SE

記憶體:Genuine DDR2-667 2G (1GX2)

顯示卡:powerColor HD4670 1GD3

硬   碟:Seagata ST380011A 2M 7200RPM 80G(開機碟)

           Western Digital WD3200AAJB 8M 7200RPM 320G(資料碟)

電源供應器:Topower T3B-400W 80PLUS

网友:
這裡是討論主機板維修,不是討論電腦硬體故障的唷~

你要什麼?

网友:
記憶體單插試看看

楼主:
非常感謝大大 已經修好了^^ 好開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大大 已經修好了^^ 好開心!!

如何修復能否貼上,不然這帖,虎頭蛇尾,不夠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