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塊屏該怎麼點?~~大陸網友來幫我瞧瞧

楼主(2014-01-01):
三菱 12.1"、800*600、TTL、單六位、41針

這塊屏的TTL接口與常見的TTL種類貌似不同,
它採用扁平排線41針形式的接口....

若要點這塊屏應該要有個"介面轉換"過程,把
這種少見的界面轉成常見的TTL接口,亦或者
將它轉成LVDS接口?

型號

型號

接口

接口

网友A:
這個似乎可用?只是找不到相關dat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3591729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似乎可用?只是找不到相關dat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0.0.30OPvj&scm=1007.1 ...

不知道功用是啥..

网友B:
这种屏确实少见,
接触遇到的机会台湾应比大陆多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确实少见,
接触遇到的机会台湾应比大陆多得多。

台灣能取得的轉接板規格有限,大多是標準介面間的轉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灣能取得的轉接板規格有限,大多是標準介面間的轉換

在等個 2~3 天 吧  我已經研究出來 用v59  搭一塊 LVDS轉 TTL的轉板就可以 東西預計下星期一到貨 到了的話诶就會發改機實例 出來  下午要先改  LG 120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等個 2~3 天 吧  我已經研究出來 用v59  搭一塊 LVDS轉 TTL的轉板就可以 東西預計下星期一到貨 到了的 ...

嗯.....知道了

它這塊面板端41針連主機板端是51針..
不知可不可以套用它原有的排線..

网友A:
找到這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p;initiative_new=1
這是先把TTL軟排線轉成41扣之後再插到面板上
如果拿掉軟排轉扣那一小塊,用軟排直上你那塊面板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這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921908828&initiative_new=1
這是先把TTL軟排線轉成41扣之 ...

這我也不知道,我都沒找到這塊的規格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灣能取得的轉接板規格有限,大多是標準介面間的轉換

现在的液晶显示器都白菜价了,
即使有屏,也赖得费心去改。

改好了,自已又用不了那么多,
卖去更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液晶显示器都白菜价了,
即使有屏,也赖得费心去改。

嘿嘿~~~來顆白菜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嘿嘿~~~來顆白菜吧

大陆电脑显示器一般千元人民币以内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陆电脑显示器一般千元人民币以内能买到。

台灣也差不多價錢
22吋的價格三千多,24的大概五六千塊(大廠產品,幣值單位台幣)

楼主:
不過還是要看規格拉~~TN面板、D-SUB入門款很廉價

一分錢一分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