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 22吋 V22ECBF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換燈管)維修實例

楼主(2014-01-02):
大同 22吋 V22ECBF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換燈管)維修實例

朋友開網咖平日老婆雇店所以時間很多,昨日他跑資源回收場看到這一台 大同 22吋液晶電視當場打電話問我要不要,
價格是350元!
經他現場目視屏面板沒裂痕,外殼沒拆過痕跡是2007年外觀還算新,既是如此我想完修率應很高就請他代買了。
今雖是新曆元旦 1月1號休息日,但起床後看到這台花錢買的22吋液晶電視放地上不拆他又覺礙眼好像有什麼事情未完成!!

好吧,上工作台開工了。
上AC電,送入TV訊號待機橙燈瞬間亮起,按POWER鍵後有聲無影但TV畫面有顯示出來約3秒鐘,
心裡高興一下想說撿到軟的!! 此機內部一定沒缺料,說不定換些電容就好,不然再改個4燈高壓板看1小時內可否完工。

拆開後背板一看確定是沒被拆封過還蠻新灰塵沒很多,電源板及高壓板是一體式(P+I)和主板一樣背面沒過熱燒黑痕跡,
全部電容外觀正常全無禿頂(就不拍照片了)。
下一步就是試燈管了,4 支燈管一一點亮測試,果然有一支會亮半截但亮一下瞬間就滅掉了。這結果是故障點找到了,
但事與願違完工時間要增加數倍了。

卸下面板下方的故障燈管一端黑頭了,難怪會亮一下就滅。但作裸燈再測試時發現和他同組的燈管亮度也不足,
也看到末端明顯有黑頭,面板既已分解了兩支燈管一起換新吧!
取出之前露天買的備料燈管一比長度都是一樣48公分,好在還有6支。

換燈管很麻煩要先分解屏面板,拆裝時間都耗在那裡。又要很小心快不得,手勢不好燈管很脆弱,施太大力就會斷。
完工了!已熱機5小時不會閃滅,共花4個小時手洗好幾次,也不算軟,算是厚工吧!

01.正面

02.背面

03.型號

11.屏分解

12.會閃滅的燈管

16. 完工

17. 完工

网友A:
恭禧完修.請教一下.那燈黑頭但是還會亮.是要換好呢還是可以不換?

网友:
非常指細用心交代的非常清楚 讚啦

网友:
這種燈管的架構
似乎比燈箱式(有10多支燈管的)還比較方便更換燈管
燈箱式有見過燈管是焊接的,也看到過像是保險絲座一般的
若要換燈管就得頭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禧完修.請教一下.那燈黑頭但是還會亮.是要換好呢還是可以不換?

既拆下看到黑頭,亮度又沒新燈管亮,就一起換了,不然改天又拆一次就“悔不當初”了!

网友:
燈管真的是脆弱 我每次拆都斷 下次有機會再試

网友:
最麻煩的似乎是那個接點端的塞子

网友:
〔最麻煩的似乎是那個接點端的塞子」 +1,個人也這麼覺得

网友:
在下也有一台待換,可見此型部份燈管壽命將盡,今見大大實作,增添不少信心,感謝!

网友:
厲害~需要版主幫她移動一下
謝謝分享

网友:
真是漂亮的一台電視...值得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拆下看到黑頭,亮度又沒新燈管亮,就一起換了,不然改天又拆一次就“悔不當初”了! ...

對喔..不然再拆一次真的很麻煩.香Q

网友B:
換燈管真的很麻煩.都已經把燈管卸下來了
為什麼不把它換成LED燈條.

燈管跟LED燈調價位.差不了多少.

网友C:
有沒有修過這個問題?
開機就EPROM Resat.
有畫面的時候,左上角跑工廠模式.
無法關掉工廠模式.
A/D板上的24CXX沒有換過.
有人有解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燈管真的很麻煩.都已經把燈管卸下來了
為什麼不把它換成LED燈條.

小張大,
因我手上現品只有燈管而已,LED燈條和升壓板尚未備貨,
先把手上這些放1年以上燈管消化掉再來改LED燈條。
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修過這個問題?
開機就EPROM Resat.
有畫面的時候,左上角跑工廠模式.

型號一樣嗎?
若一樣,你可將主板寄過來我這(免收費),我幫你換A/D板上的MCU看是不是24CXX的問題!!
或我把24CXX燒成.BIN檔傳給你亦可以!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資料分享

网友(2014-02-06):
請問大大...
1.燈管尺寸是多少呢?
2.若要改LED燈會不會很困難?手頭剛好有一台想改看看..

网友:
很好奇改LED燈條的樣子
有機會的話
也蠻想試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