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R600 面板規格詢問

楼主(2014-01-02):
請教各位大大,下面那個是什麼規格呀??

客戶的機器是Toshiba PORTEGE R600,因為燈光變暗了想換,可是小弟查不到相關的規格

楼主:
請問有哪位大大遇過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有哪位大大遇過嗎?

拆了 就可以看見 規格書貼紙
上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 就可以看見 規格書貼紙
上圖吧

所以它的下面還有一層是嗎?  那等客戶要換再拆好了。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