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OSHIBA 42W300G 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4-01-02):
這台電視無電源無畫面,目視無任何明顯異狀

型號

拆開後內部照

故障電源板(更換p7nk80z、DAP6A PWM IC,忘了拍照)

完修照

网友A:
怪怪~~這台耗電約350W,電視看多了電費不少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怪~~這台耗電約350W,電視看多了電費不少阿..

這台應該是日製規格,這台耗電和電漿差不了多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應該是日製規格,這台耗電和電漿差不了多少了

為什麼會和日製規格有關??
請賜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會和日製規格有關??
請賜教..

SORRY我的說法讓您誤解了,是這台我查了資料說是日製,但並不知為何瓦數會這麼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RRY我的說法讓您誤解了,是這台我查了資料說是日製,但並不知為何瓦數會這麼大 ...

喔~~~~~~這樣啊,我還以為日規比較耗電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這樣啊,我還以為日規比較耗電說

我也不清楚讓您誤解了  sorry

网友:
電源板好像都壞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