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RP-42PX10轉換頻道或畫面在徧黑色皆有彩色斑點(雜點)已完修

楼主(2014-01-02):
看了故障畫面詳查站內WET大發表的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42PX10
已修護故障畫面
可是還沒找到轉換頻道或畫面在徧黑色皆有彩色斑點(雜點) 只知道這是LG電漿的通病
可是不知是主板(主板10UF/16V電容有更換過)還是Y板還是邏輯板的問題?

原故障畫面

原故障畫面

更換故障零件SN755866

更換故障零件SN755866

修護畫面

修護畫面

空頻道產生彩色雜點

空頻道產生彩色雜點

网友A:
故障點在 Y 板

网友B:
故障點是(Z板)
到數第2個(IC)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點在 Y 板

謝謝wooden大 y板有良板更換一樣沒改善  還是y驅動上下板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點是(Z板)
到數第2個(IC)故障

wecan大你好 請問z板到數第二個IC是那一個 可以幫我點出來 我來測試看看 謝謝:

网友C:
須做軟件更新(升級)就ok了

清除時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大你好 請問z板到數第二個IC是那一個 可以幫我點出來 我來測試看看 謝謝: ...

我看到的是故障圖問題點
星光點確定是(程式問題) 韌體更新是為上策
亦有(偷吃步)但撐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是故障圖問題點
星光點確定是(程式問題) 韌體更新是為上策
亦有(偷吃步)但撐不久 ...

請問有軟體可幫更新嗎 費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須做軟件更新(升級)就ok了

清除時不良.

小張大大你好 那如果更換舊品 Y驅動上下各更換 不換新IC是不是不用軟件更新 彩色斑點會不見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有軟體可幫更新嗎 費用多少

如果您會燒錄 我寄板子 給你測試
費用 就是要把*板子 寄還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會燒錄 我寄板子 給你測試
費用 就是要把*板子 寄還給我*

請問燒錄是不是只要有升級軟體連接電腦接RS-232連線丟進電視裡嗎?
不懂費用 就是要把*板子 寄還給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燒錄是不是只要有升級軟體連接電腦接RS-232連線丟進電視裡嗎?
不懂費用 就是要把*板子 寄還給我? ...

不懂費用 就是要把*板子 寄還給我?

我寄板子 給你用 完成後 寄回 我的板子

网友A:
文件中有詳述更新軔體的說明,係原文,希望有幫助。

LG 42PX10&42PX11.part02.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53)

LG 42PX10&42PX11.part03.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44)

LG 42PX10&42PX11.part04.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44)

LG 42PX10&42PX11.part05.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43)

LG 42PX10&42PX11.part06.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45)

LG 42PX10&42PX11.part07.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45)

LG 42PX10&42PX11.part08.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54)

LG 42PX10&42PX11.part09.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43)

LG 42PX10&42PX11.part10.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費用 就是要把*板子 寄還給我?

我寄板子 給你用 完成後 寄回 我的板子  ...

請問板子是已升級好了嗎?可以用電腦把資料讀出來?
如果你寄來的板子可用一換一要貼多少錢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板子是已升級好了嗎?可以用電腦把資料讀出來?
如果你寄來的板子可用一換一要貼多少錢 謝謝: ...

這片板子 是庫存樣品 所以沒有賣
這個就是( 很抱歉 )
我找看看有沒有(另外一片 )
在回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板子 是庫存樣品 所以沒有賣
這個就是( 很抱歉 )
我找看看有沒有(另外一片 )

麻煩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中有詳述更新軔體的說明,係原文,希望有幫助。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中有詳述更新軔體的說明,係原文,希望有幫助。

服務手冊有提到GProve4.4.0.2.exe這個檔案 是不是下載更新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煩了 謝謝:

請您將帳號刪除,已經傳至,您的信箱,請您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服務手冊有提到GProve4.4.0.2.exe這個檔案 是不是下載更新就可以?

這個是燒錄須要使用軟體
程式是要從電視下載(良品程式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燒錄須要使用軟體
程式是要從電視下載(良品程式更新)

太感激您了 這就是您所說的(偷吃步)但撐不久 不過可以處理正常就可交機了再次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感激您了 這就是您所說的(偷吃步)但撐不久 不過可以處理正常就可交機了再次謝謝: ...

(鋁電容換一下 也會改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鋁電容換一下 也會改善 )

好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謝謝:

不要客氣 這個也是有(盲點)
我們也是盡己所能讓(客戶放心)
盡量做到最好

网友C:
42PX10的IPM燒毀或Y DRIVER燒毀

那些鋁殼電容一定要換.不然會回來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PX10的IPM燒毀或Y DRIVER燒毀

謝了 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了 了解:

請問大大最後是如何處理,小弟我剛TV(LG 42PX10)也有這問題~
可正常看但轉台空隙就出現綠色雜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最後是如何處理,小弟我剛TV(LG 42PX10)也有這問題~
可正常看但轉台空隙就出現綠色雜訊... ...

換電容 上面有說明
看一下 就可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最後是如何處理,小弟我剛TV(LG 42PX10)也有這問題~
可正常看但轉台空隙就出現綠色雜訊... ...

我的是彩色的色雜訊 不是綠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彩色的色雜訊 不是綠色的

其實 故障點是一樣的(步驟)
請用e mail 傳送  謝謝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大最後是如何處理,小弟我剛TV(LG 42PX10)也有這問題~
可正常看但轉台空隙就出現綠色雜訊... ...

請給e mail 我將wecan大的資料傳給你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 故障點是一樣的(步驟)
請用e mail 傳送  謝謝幫忙

人故障要如何修...
故障點...記憶會流失...
大腦每天爬帶...
W大..送去給你修

請報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故障要如何修...
故障點...記憶會流失...
大腦每天爬帶...

這個修不好 要修  我會先修好我的(大腦)
所以無法報價

网友:
感謝你 ^^
john_soho@hotmai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 故障點是一樣的(步驟)
請用e mail 傳送  謝謝幫忙

感謝大大~
目前跟mfdcf所取資料中 ^^

网友D:
感謝 wecan+mfdcf 大大,我也完修了~
調整後綠色雜訊狀況沒在出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謝 wecan+mfdcf 大大,我也完修了~
調整後綠色雜訊狀況沒在出現~

記得 電容換一下 就頭好壯壯

网友:
我也有同樣的"症頭"
拜託wecan大也把秘方給我吧!謝謝!

网友:
我有待修的電視,同樣的故障點,
拜託wecan大大,也把秘方給我吧!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