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也是助焊劑嗎

楼主(2014-01-02):
焊接技巧

請問各位大大,這個影片用的銀色像是助焊劑的液態東西,加在板上的焊點上,使用熱風槍加熱後,就可以焊接在一起,請問這個東西正式名稱是甚麼?那裡可以買的到?貴嗎?

网友A:
那是鍚漿(鍚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鍚漿(鍚膏)

所以黏稠度要自己調才能像影片上面一樣有流動性?如果要調稀可以加那種溶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黏稠度要自己調才能像影片上面一樣有流動性?如果要調稀可以加那種溶劑? ...

有人賣調好的,我之前買過沒有調的不好弄,還是買調好的比較好用

网友:
是錫膏沒錯,不過好像不便宜喔
我是沒買過,電子公司在買聽說是算重量在買的
我們業餘要買不知怎樣算,可能算瓶還是算罐嗎??

网友:
網路上看來的錫膏的作法:
①錫條使用銼刀磨成粉狀
②依一定的比例混合助焊劑(膏狀)
③均勻的混成膏狀後,裝瓶使用

重點就是在這個一定的比例,我也不知道比例要怎麼調,
只能自己試了!

楼主:
看影片上的是銀色,那是他們自己調好的?熱風槍加熱後會自動加焊,在不方便使用烙鐵焊接的地方真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賣調好的,我之前買過沒有調的不好弄,還是買調好的比較好用

網路上找到的這種,買來可以直接使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網路上找到的這種,買來可以直接使用嗎

這種也是調好可直接使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6054493614

网友B:
=3=我手上有以前公司的過期品錫膏0.5kg,以前我們用時都會加助焊劑下去調成我們要的黏度
因為我們是要印在觸控面版上的焊點,看有沒有宜蘭的痞友想拿去玩看看的,我可以回家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也是調好可直接使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6054493614

同一家的產品,只是包裝方式不一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我手上有以前公司的過期品錫膏0.5kg,以前我們用時都會加助焊劑下去調成我們要的黏度
因為我們是要印在 ...

印在觸控面版上的焊點???
觸控面板會用錫膏嗎??? 能耐熱嗎??

該不會是導電膠吧......若導電膠我有興趣

网友:
如果不是買現成的錫膏,而是買錫粉自己調合的話會有均不均勻的問題,所以會有自動攪拌機。

錫膏影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在觸控面版上的焊點???
觸控面板會用錫膏嗎??? 能耐熱嗎??

以前用錫膏,是給人工焊排線的
我快離開時工程才正在試導電膠由機器一次焊上排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