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什麼智能照明啊…

楼主(2014-01-02):
各位前輩好…
之前小的在網路上買了一個號稱有智慧的燈…
最近變成無法正常使用…
所以就把他拆開看了一下…
發現電池沒電了…
不知道這種電池那裡可以買的到…
還有這真的是充電電池嗎?

外觀1

外觀1

內部2

內部2

网友:
充電式鈕扣(水銀)電池

http://www.pcstore.com.tw/tmbattery/M07147775.ht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9137425096

网友:
哪個是給感應器待機供電的吧!

网友:
3.6V Li-ion rechargeable
你給他充電就行了
3.6V 可充電鋰電池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充電電路有問題

你量一下電池兩端的電壓多少
接上電之後,量一下電池兩端電壓多少

网友:
电池上已写Li-ion Rechargeable,的确是可充电电池哦!
看有光感元件,估计会根据环境亮度自动调整明亮或者启动、关闭吧。

网友:
上面有看到 DW01(短型6隻腳) 跟8205(長型8隻腳)嗎

如果是的話 問題可就大了

楼主:
量電池沒電…但是有回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