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請教]電磁鐵千人震的材料

楼主(2014-01-03):
小弟一直想要做一個能振動1~3kg重量的振動盤,尋找資料後還是有些不懂想請痞酷先進們幫忙指點一下。

產生振動的方式基本上有兩種:振動馬達跟電磁鐵。

小型按摩器或手機裡面的振動馬達肯定是不夠力的,
要夠力的振動馬達好像價格很貴,
而且考量馬達有損耗跟上油等機械問題,所以比較想從電磁鐵著手。

有一種推拉式電磁鐵,推拉一次都間隔要幾秒鐘,不符合我需要高速振動的需求。

偶然找到一個實驗照片,利用簡單的電磁線圈跟控制器就能產生振動,又沒有機械損耗問題,比較是我理想中的作法。
裡面提到的控制器(左邊那顆)好像是控制電流用的而非控制頻率,
中間是要放在電磁線圈上面的鐵片。

手邊找得到不斷電系統裡面有顆電磁線圈夠大顆。

想請教各位先進:
1.上圖的控制器是否為控制電流用的?
   若是,應該可以用類似調速器或調光器的東西就可以了嗎?

2.從UPS裡面找到的電磁線圈是否可以拿來通電後可以產生磁力去吸住鐵片?
   小弟把輸出的電線剪掉不用ok吧?

還是各位先進可以再指點小弟用哪些材料去做,請各位幫忙指點一下,謝謝各位先進。

网友A:
您的需求讓在下聯想到小型空氣幫浦,其動作原理就是用電磁鐵推動橡皮圓盤來推動空氣,簡單的東西構造上只有開關,其震動頻率就是市電的頻率 60次/秒.
給您參考.

网友B:
您這需求就是震動盤啊,在自動化設備很常見,通常是用在自動落料系統,一般都是用第四張照片那種來做,也就是用EI矽鋼片鐵心只用E片,落料盤以板狀彈片支撐,利用線圈E片磁力與落料盤互相感應震動,一般是用交流電直接產生交變磁場,以TRIAC調相來調整震動力,這種落料盤在電阻生產、雨傘骨架加工很常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需求讓在下聯想到小型空氣幫浦,其動作原理就是用電磁鐵推動橡皮圓盤來推動空氣,簡單的東西構造上只有開 ...

空氣幫浦我有過這個念頭,只是不知道原來裡面是電磁鐵的構造,它的頻率的確也是蠻符合我的需求的,小弟來研究一下。感謝您的指點。

网友C:
你要震動3KG的盤子, 還是3KG的物件 ?
振幅, 頻率要多少?
這些會影響選料和結構
用 F=ma 來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這需求就是震動盤啊,在自動化設備很常見,通常是用在自動落料系統,一般都是用第四張照片那種來做,也就 ...

落料盤先前我有上youtube看振動方式,我很想做類似那樣的東西,或網路上有人便宜賣也行結果都找不到。

原來那東西叫矽鋼片還有分E片跟I片,TRIAC也是第一次聽到。

您的三行文字敘述已經都把重點寫出來了,小弟要好好吸收一下,尤其在TRIAC的部份。

小弟上星期拆了一個音響裡面有這東西,先拿這個來練習。

相信可以很快有進展。

非常感謝ysc大的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震動3KG的盤子, 還是3KG的物件 ?
振幅, 頻率要多少?
這些會影響選料和結構

最多3kg連盤子考慮在內,振幅就是大約3mm左右,頻率約60Hz,

小弟也有想過警報鈴跟學生時期用的機械式鬧鐘的結構,不過想到敲打鈴體所產生的噪音就算了。

F=ma......小弟也會認真爬文了解的,

感謝您的指點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多3kg連盤子考慮在內,振幅就是大約3mm左右,頻率約60Hz,

小弟也有想過警報鈴跟學生時期用的機械式鬧 ...

那就只能用電磁式的, 也可以先忽略要垂直震還是水平震
自製彈簧或者板彈簧, 調到系統共振在大約60HZ就好
不過振幅比較難算, 通常只能邊做邊實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氣幫浦我有過這個念頭,只是不知道原來裡面是電磁鐵的構造,它的頻率的確也是蠻符合我的需求的,小弟來 ...

如果是化糞池用的空氣幫浦,它的噪音也是很大,經常使用耳根難受。

网友A:
打氣幫浦的照片如下,接線很單純,沒有任何控制電路.
兩方是電磁鐵,中間紅框內是普通磁鐵,普通磁鐵靠兩方的橡皮碗撐住在中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氣幫浦的照片如下,接線很單純,沒有任何控制電路.
兩方是電磁鐵,中間紅框內是普通磁鐵,普通磁鐵靠兩方的橡 ...

也許,我家那台已經有點問題的按摩椅最後的殘值就在這裡了。
幾個月沒用,想用時動不了,拆開檢查機盒裡面有幾條線斷了,這個好處理。
麻煩的是修好後竟然腿部的壓力沒有以前大,充氣幫浦有在跑,氣閥好像也正常,又感覺不出有漏氣的樣子。
幫浦當時有拆開來看,就跟大大您提供的照片差不多。
感謝您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