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關雅瑟的AU8500的前級

楼主(2014-01-03):
手上有一台雅瑟舊款的AU8500,覺得它的前級音色不佳。爬文發現:蠻多人建議把它單純後級、跳過它的前級。看它的前級似乎也還好,一顆JRC 4558。這顆OP定位雖不是高檔貨、但使用這顆OP的機器也不少。

想請問網友是否有人研究過此系列機器的線路,導致它前級不佳的原因是那op、還是有其它地方設計不良?

謝謝。

网友:
主要是電容用料的差異
尤其是交連電容
不過它的前級電路也只是最基本的架構
改過後能提升效果有限

网友:
這台我有,但是不小心搞壞掉。當初換繼電器時,不小心有錫渣掉到線路板上沒看到,一開機就燒了。 此機前級嘶聲大,應該是設計不良。買回來聽了一陣子就直接CD直入後級了。

网友:
試試看將前級部分的電容更換升級,尤其是交聯電容部份
只是各型前級採4558的機器線路設計都比較一般,改電容的效果不能說沒有,不過較為有限

网友:
其實改音響,是不歸路喔!!

最主要是看你怎樣玩,想要什麼樣的聲音.....低頻?!高頻?!

入門先將4558換上好一點8P的IC座,然後找相同腳位的IC,換換IC玩看看....

不過電源電容及交聯電容換好一點會比較快!!

因為信號過輸入信號選擇IC,因此..........電容改好一點即可,不需要用到發燒級(浪費錢!!)

大概可以提升到你廳的出差異的改變,要很好可能有限......

网友:
這前級好像有高低音調整,先跳過調整線路吧
再來換交連電容,4558聲底其實不算差

楼主:
感謝幾位前輩給的建議。

手上這台AU8500是白色變壓器版本,應該接近20年了。目前不滿意的部分是與手上其它的前級接上相比,AU8500的聽感,層次上比較欠缺,細節比較少,也欠缺活潑,與同樣採簡單的4558+LM7812/LM7912的diy前級相比,寧靜度差異還蠻明顯的。我懷疑是AU8500的layout、或電源不太講究。交連電容也是一個限制,是「淡籃色」類「麥拉電容」。後來一次不經意發現,原來雅瑟用料還真捨得。全機豬肝色「麥拉電容」,全是Philips的,並非一般雜牌。淡藍色外型類似麥拉電容的那顆前級交連電容,應該是類似MKP一類的材質,在老一些的管機還蠻常見的說;整體來說,這些電容有一定的水準。

雅瑟的設計很讓人不解,裏面有4顆用dip座設計的5534(高低音、或麥克風線路?),較重要的放大部分就一顆4558直接焊上去不給換。接下來小弟打算trace一下這台機器的電源與線路,也才方便調整。

网友:
IC 可直接用 LF353代替音色會有不同的.
LF353 會Q一點
TL072 會硬一點
以上代替都OK 5532也可

网友A:
以op IC來說4558只是堪用而已,中規中矩,特色就是沒特色....

進階版就是4580,和5532差不多,聲音最大的特色就是比較乾淨,
可是電源部份沒弄好,低頻量能會偏瘦.....

另外大S(忘了編號),那纇的就比較考慮線路了,如果線路不好最好別浪費這類的op

不過個人偏好LM833這顆,高的上去,低的下去,聲底的厚度比4580和5532還要厚一些!!

這些OP的頻寬都共夠用,只是差在高音的細膩與中頻的厚度和低頻的延伸......

重點!!後級及喇叭要能表現的出來才有用,單靠一樣,變化是不會太大的......

网友B:
這台就別費神搞了,直接當後級用就好。換OP只是各個頻段在變動而已,不會有全面性的提升。這要看你的用途,如果不是很在意,玩玩OP或電容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就別費神搞了,直接當後級用就好。換OP只是各個頻段在變動而已,不會有全面性的提升。這要看你的用途, ...

恩恩~

就是看到很多人提到這台機器前級的限制,所以才想找一下問題的所在,這過程比這台機器有趣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op IC來說4558只是堪用而已,中規中矩,特色就是沒特色....

進階版就是4580,和5532差不多,聲音最大的特色 ...

我覺得好玩就在這:雅瑟把4558做比一般的差。如果它這邊表現如一般的4558,直接換掉op應該就有一定的改變;現在是要來研究看看為什麼做不到一般4558應有的表現。

网友:
主電源的Marcon電容可以考慮換別的,看一些Rifa的能不能裝上。整流子也滿重要的,這邊可先開始。接下來再改善OP的穩壓。

网友C:
AU8500沒用過.不過看過幾台7500.前級用的OP電源是直接從功率放大級的濾波電容經電晶體與稽納二極體組合的穩壓.亦可考慮從此處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8500沒用過.不過看過幾台7500.前級用的OP電源是直接從功率放大級的濾波電容經電晶體與稽納二極體組合的穩 ...

小弟拆來看看....我猜這系列的設計可能是大同小異,給它加個7812/7912就應該會有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拆來看看....我猜這系列的設計可能是大同小異,給它加個7812/7912就應該會有改善。 ...

用LT1085、LT1033去兜成+-15V吧,不然用LM317和LM337也比78xx、79xx好上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T1085、LT1033去兜成+-15V吧,不然用LM317和LM337也比78xx、79xx好上一截。

LT/LM這些,之前有做過一些比較,要比數據的話,其實是LM1117比較優,價格也便宜;看過一些高級的CDP與DAC,偏愛LM78xx系列,研究一下發現它們多半會給機器加隻電阻消秏更多的電流。我自己在簡單的OP前級試過,給它約100~160ma的消秏,聽感上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8500沒用過.不過看過幾台7500.前級用的OP電源是直接從功率放大級的濾波電容經電晶體與稽納二極體組合的穩 ...

昨晚簡單看了一下,還真的找不到LDO之類的東西;打算另找足夠的時間來慢慢找.....也可能是二十多年前的「習慣」,手上Rega的綜擴也是直接用Zener來穩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LT/LM這些,之前有做過一些比較,要比數據的話,其實是LM1117比較優,價格也便宜;看過一些高級的CDP與DA ...

類比供電我推薦UCC穩壓,上網查一下就知道。這穩壓很不錯,不是一般三端穩壓IC可以比擬的。老實說,那些高價CDP、DAC如果還在用LM78xx/79xx我認為都是出來混的,不是針對發燒友所設計。我有一台Monarchy Audio DAC也是滿佈78XX/79xx,當時國外知名雜誌還讚揚過,經過我近十年來的調教、惡搞後,早就脫胎換骨提升好幾個級數,其中最有效的就是把穩壓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類比供電我推薦UCC穩壓,上網查一下就知道。這穩壓很不錯,不是一般三端穩壓IC可以比擬的。老實說,那些 ...

這個可能與每個人偏好有關了。

网友D(2014-02-04):
UCC穩壓有點像汽車音響的後級放大器的迴路~300w以上~
不過有點貴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D:
UCC穩壓有點像汽車音響的後級放大器的迴路~300w以上~
不過有點貴的感覺~ ...

還好啦,我當那穩壓是調音過的,物有所值;試過多種電源後,我有自己喜歡的偏好,UCC的穩壓對我來說是一種聲音不錯的選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UCC穩壓有點像汽車音響的後級放大器的迴路~300w以上~
不過有點貴的感覺~ ...

我認為它貴是因為賣家有花很多時間調音,選料與用料十分到位(UCC兄對於元件的選擇很專業)。要省錢可以買PCB回來自己裝,甚至自己用麵包板搭也能成功,並不複雜。如果我猜得沒錯,它的線路是依Jung Regulator (Walt Jung是ADI的資深工程師)為基礎去修改而成,而這個OP穩壓裝置甚至可以追朔到1980年的Sulzer Regulator (Mike Sulzer)。

网友E:
同樣的線路.可以調出N種搭配
但,這N種搭配中哪些配置是最佳的
沒有公式可以推導,全看裝配人的設定來決定電路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它貴是因為賣家有花很多時間調音,選料與用料十分到位(UCC兄對於元件的選擇很專業)。要省錢可以買P ...

這個.....我自己的經驗,別說「調音」過:不用說一樣的放大電路與不同的電源配合;一樣的電源與相同的線路加上不同的OP,影響也不同。

我不太相信有哪一種電源電路適用全部的op,玩久了,有自己的偏好,經同一個人的手,不同的op、不同的電源,聲音卻會差不多;自己認定那種風格了,其它的音色聽不習慣,自然手賤去把它調成自己認定的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樣的線路.可以調出N種搭配
但,這N種搭配中哪些配置是最佳的
沒有公式可以推導,全看裝配人的設定來決定 ...

+1。

花大錢買人家調配回來的線路...........那,直接買廠機不是比較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1。

花大錢買人家調配回來的線路...........那,直接買廠機不是比較快!

如果自己有能力調音,就不用花錢買人家調好的

小弟覺得零件不見的貴就是好,反之便宜的不見的不好
同樣的線路同樣的數值,零件用不同,相對的音色也會不一樣
至於好不好聽,就看人怎麼聽

只要確定你是在玩音響,而不是被音響玩就好

网友B:
調音這種東西本身要有許多參考級器材的聆聽經驗才有意義,自己換換零件OK但是算不算改善或進步很難說得準。有人換了OP發現低頻變多了就認為是改善,其實有可能是中低頻衰減而成,換另一張CD又覺得以前好。我的經驗自然比不上如UCC這類的專家,如果有現成的好東西直接裝上也不錯啦,省得自己又花錢繞一大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自己有能力調音,就不用花錢買人家調好的

小弟覺得零件不見的貴就是好,反之便宜的不見的不好

我會認為,大部分的diy玩家都有調音能力。比較大的問題是:

1) 知不知道什麼叫做「對」的聲音。
2) 知不知道自己的偏好。

如果不了解上述2點,換什麼零件都是玩開心的。就你所言,是被音響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調音這種東西本身要有許多參考級器材的聆聽經驗才有意義,自己換換零件OK但是算不算改善或進步很難說得準。 ...

線路是需要搭配的。UCC的電源是他的設備加上他「認為」是對的、或是好的之下的組合,與你的線路整合起來是兩件事了。

如果你的角度是說他的成品電源模組可以省事直接裝上,那是沒錯。但如果如此,又何必diy? 全買現成的,那不就變成在做五金加工,把人家做好的模組組合在一起而已。

如果你的角度是他的音色已調過,那,最好是你的設備與他的是相近的,且你的偏好與他類似。線路不同,又哪來調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