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2V37 電源版故障

楼主(2014-01-03):
聲寶LM-32V37電源版故障了,使用的電源版是全漢的FSP225-4F01這片,
故障情形是不過電連待機燈都沒有,拔下一量待機5v 12v 24v全都沒有,
保險絲拔下檢查沒斷,從110v一直查到整流器發現整流器壞了,沒有150v出現
換上新的整流器後150v出現但還是無待機燈也無12v 24v,小弟就先找待機燈方向的電路
,一路查到變壓器這,發現變壓器後端無電壓

請看圖
上方4隻腳 左右2端都可量到150v直流進去,但下方4隻腳皆無電壓,
是否可判斷為斷路的變壓器?

變壓器規格,小弟不熟這個零件,請各位幫忙一下規格,不知道光華可否買到呢?

請知道的前輩幫忙一下小弟,感謝

网友A:
PWM IC 及附近電晶體 、電容先檢查看看、變壓器故障機率不高

网友B:
這種變壓器通常只能找廢版拆,外面電子零件幾乎是找不到的,不然要自己重繞了!!

网友C:
電源板上高頻變壓器會壞的機率不高,請往MOSFET及PWM IC周邊電路查修.

网友D:
這台診狀:
1. 主保險絲燒斷:查功率級過載或短路出處
2. 黃圈是高頻變壓器輔助線圈,0.2~2R都可能是良品
  這台無5VSB電壓,應先往前查AC TO DC PWM

依照 IC2 查規格書,重點先查HV腳位+160VDC、 VCC(C2 12~17VDC) 及 OUT- PULSE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電源板上高頻變壓器會壞的機率不高,請往MOSFET及PWM IC周邊電路查修.

阿民大..終於浮出水面..
最近有啥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阿民大..終於浮出水面..
最近有啥零件..

哇!我已經有一年沒進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板上高頻變壓器會壞的機率不高,請往MOSFET及PWM IC周邊電路查修.

是的,我是這樣量的  黑- 紅+  紅+ 黑- 這樣2邊都是155V無誤
                             150V       15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診狀:
1. 主保險絲燒斷:查功率級過載或短路出處
2. 黃圈是高頻變壓器輔助線圈,0.2~2R都可能是良品

報告popcorn大保險絲沒燒毀,是直接燒整流器,沒有量到155V 我換上新的整流器後155V才出現,且版上無短路狀態,我查過了

我先依照popcorn大講的去查一下IC2是EA1532A  pin1 VCC有10V, 查了一下 pin8 drain有155V  pin7 drive 無電壓,這樣是否為這顆pwm ic壞了? VCC 10V好像也不正常我再查一下電容,感謝popcorn大指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IC 及附近電晶體 、電容先檢查看看、變壓器故障機率不高

好的~ 感謝chlu大我先查pwm ic 我一直以為版上印的5vs 是5vsb 所以才想說先查到這沒去看pwm 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變壓器通常只能找廢版拆,外面電子零件幾乎是找不到的,不然要自己重繞了!! ...

感謝eson0724指點,希望不要是變壓器壞了><,不然就要買二手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popcorn大保險絲沒燒毀,是直接燒整流器,沒有量到155V 我換上新的整流器後155V才出現,且版上無短路狀 ...

PWM TEA1532 P1腳 VCC標稱13.6V,往前查Q7、R58、ZD4(14V)
預祝您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 TEA1532 P1腳 VCC標稱13.6V,往前查Q7、R58、ZD4(14V)
預祝您完修~

非常感謝popcorn大,小弟查完後再上來回報

网友F:
謝謝各位大大資料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謝謝各位大大資料分享

若PWM IC EA1532A之 VC需高於12.5以上則可正常工作,檢察附近電晶體及ZENER是否短路造成VCC電壓下降,若無則更換一只EA1532A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 TEA1532 P1腳 VCC標稱13.6V,往前查Q7、R58、ZD4(14V)
預祝您完修~

popcorn大
小弟查了ZD4正常但無電壓過來只有0.03(請問14V是從Q7的B腳過來的嗎?我量Q7 的C是0.9 B是0.35 E是0.35)
R58也沒問題阻值也對,這樣是否為Q7故障呢? Q7為2222A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若PWM IC EA1532A之 VC需高於12.5以上則可正常工作,檢察附近電晶體及ZENER是否短路造成VCC電壓下降,若無 ...

mark大 附近電晶體與zener都無短路,這2天想先去買顆EA1532A換上試試

网友H:
這張電源板,如果5vsb沒出來.
前面pWM IC是一定要換的.
整流的有燒掉,鐵定要換.
要判斷PWM IC有沒有壞,它的工作電壓不在標準內.
或是電壓會飄移.
換就對了.
我是懶得叫料,備太多料很累.
所以都是給人家修.修回來都跟判定的一樣.

网友:
又有新解說了 靜待劇情發展 謝謝 kf00211 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張電源板,如果5vsb沒出來.
前面pWM IC是一定要換的.
整流的有燒掉,鐵定要換.

了解,那小弟先去買pwmic換上後再來回報,感謝kf00211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張電源板,如果5vsb沒出來.
前面pWM IC是一定要換的.
整流的有燒掉,鐵定要換.

kf00211 大,pwm ic 換過了,還是一樣EA1532A PIN1 一樣是10V,看來原本的沒壞

网友:
我個人覺得這顆是有問題.可能附近的元件有問題引起.
附上IC資料.

TEA1532B - GreenChip SMPS control IC.pdf

142.91 KB, 下載次數: 48

TEA1532BT - GreenChip II SMPS control IC.pdf

138.72 KB, 下載次數: 87

网友I:
查一下從 PIN1 到 變壓器之間的元件有沒有問題, (電阻 & 快速二極體 & 小電解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查一下從 PIN1 到 變壓器之間的元件有沒有問題, (電阻 & 快速二極體 & 小電解電容) ...

好的~ 小弟再一路查回去看看,感謝lazy大

网友J:
快速二極體擊穿就會(壞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帶燈...................

帶燈(看)甚麼

网友G:
檢查二次側各組電壓之整流二極體市否有短路現像,如有的話,tea1532a之VCC會擺動變化

网友:
引用 网友J:
帶燈(看)甚麼

Delta 帶燈的電源板...二極體(擊穿)掛了也會有此故障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J:
快速二極體擊穿就會(壞了)

wecan大,請問快速二極體擊穿就會壞了是指壞那呢? 是說二極體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檢查二次側各組電壓之整流二極體市否有短路現像,如有的話,tea1532a之VCC會擺動變化 ...

目前還沒發現二極體有短路的現象,我再繼續查看二極體,感謝mark大

网友:
又有新解說了 靜待劇情發展 謝謝分享

楼主:
剛發現正面一顆ZD3有短路,上面好像是寫12X,藏在整流器與04N70BF這中間,時間晚了,待有空解焊下後再來po圖詢問各位前輩這顆規格,就是1樓第二張圖左下那顆Z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