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 請問LCD高壓板上的晶體, 上面寫著CF RD(已解決).

楼主(2014-01-03):
請問這個在 SAMPO QPWBGL936IDG 高壓板上的晶體的型號是什麼呢??

网友:
很有可能是MOS

网友:
1、
可能是BCX69-10
http://www.rf-china.com/dzqj/smdcode/smdcodeC.asp
http://www.mark-ic.com/view.asp?id=355700

2、或是以前資料中的
CF=2SD2150/2SC4115S/2SD2264  NPN三極管

這兩方面的資料你參考一下,看看是不是這兩種其中一種。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先進的回答, 小弟會先參考看看~

另外因小弟的相機太爛了, 拍不清楚此板完整樣子...
所以在國外網站找到此高壓板的高清圖片~
不知哪位神人能以此看出它們的真實身份? (位於圖一的Q5/Q6)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看起來像是推挽式的驅動電路

网友:
這個晶體是 2SD2150 SOT-89封裝,如果找不到可以找代用的。

電路圖~

第三頁 會有你要的答案

楼主:
感謝 wairsehlpier 大大熱情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