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請問筆電的充電管理ic燒壞能跳線供電嗎?

楼主(2014-01-04):
945晶片intel 雙核心 Core Duo nb,自己換鋰電池芯,而鋰電模組跟nb透過7pin的connector連接,7pin的定義當然+-總佔到4個,另3個pin是通訊用電壓準位是3v3。目前量測到透過這3個通訊pin可命令nb對鋰電模組供電模式有19v(快充)、12v6(浮充)、12v6(不供給電流模式),目前我接線時對通訊pin不小心提供12v6電源,致使燒壞,不僅目前充電機制失效,連接變壓器nb也無法開機,請問:
1、3個pin是通訊用電壓準位是3v3,我誤接12v6,請問是燒壞什麼ic?是南橋則nb就無維修價值
2、nb的供電機制,我猜(a)由adaptor供電19v,系統第一次pwm先穩到xxV,而後再由xxV分別變電到cpu/ram等更低的電壓(b)由adaptor供電19v,分別變電到cpu/ram等更低的電壓。請問nb類比於pc atx電源,有無網路link說明nb的整體電源架構?
3、充電管理ic燒壞,我想把adaptor供電19v,直接短接到電容,最起碼nb要能開機,請問一般nb可否這樣做?
照片先不照因看不出來故障,謝謝各位高手告知

网友:
試了就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一般NB是這樣,EC透過SMbus與charger跟gauge溝通,其中gauge大部份放在battery上。
12.6V回灌到SMBus上會導致EC燒毀 charger燒毀 12.6V會回灌回去3V_PCU 其他吃3V_PCU的也可能回完蛋
不過好在你這台很舊 應該不會燒毀南橋 不過新的機種因為有ME 尤其是有支援deep sleep可能回拿3V_PCU充當deep sleep的電。

你先量3V_PCU還在不在 一般EC品牌大多是Nuvoton/Winbond ITE ENE可以量這顆有沒有電。
應該會沒有 因為charger也燒掉了 能不能直接pass 19v要看你找不找的到線路圖
有可能後端會燒更大

NB的設計是透過EC層級的去開電 一般3V_PCU出不來的都沒啥維修價值 charger(QFN)難換 後面的EC也難換(128LQFP) 而且你應該很難找到料

楼主:
之前正常時,鋰電池不接上,鋰電模組跟nb透過7pin的connector,其中smbus是3v3,而+是0v
目前燒壞後,鋰電池不接上,鋰電模組跟nb透過7pin的connector,其中smbus是0v,而+是0v,nb當然無任何燈號led顯示。照理假如只燒壞鋰電池那裏的線路,則ec沒壞的話插19v變壓器按power button應會有反應,但目前沒反應。
1、EC有無壞?在不拆機的情況下還要提供什麼數據才能判斷ec有無壞?
2、查spec,ec要送power button status給南橋做開機,這台nb假如ec壞了,則我接19v電給系統,有無可能開機?
3、我去拆廢板上的ec焊回去,查ec只有少數廠牌不到4個,假如同一廠牌腳位相同,是否焊上就會動?假如要找同型號那就難了
請問高手,謝謝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正常時,鋰電池不接上,鋰電模組跟nb透過7pin的connector,其中smbus是3v3,而+是0v
目前燒壞後,鋰電 ...

SMbus是open drain,由3V_PCU給pull up
EC是一顆uC 怎樣看有沒有壞,就是看3V_PCU還有他會不會正常的完成power sequence
你要直接送DNBSW_ON ? 還是不開,因為NB的設計會有S5 S3 S0 domain的電
你送DNBSW_ON問題是電還是沒有阿 至少你要把所有S5電給他SUSB SUSC才會起來
至於你說EC可不可以用不同家的 保證不行 就算你要換同家的連型號都要一樣才可以

先修到3V_PCU出來 如果有出來才有辦法看後面的EC有沒有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正常時,鋰電池不接上,鋰電模組跟nb透過7pin的connector,其中smbus是3v3,而+是0v
目前燒壞後,鋰電 ...

好像你的提問還沒有告訴大家筆電的廠牌型號,
看來看去都像是自言自語,
不同廠牌型號在上電時序和電池接口的順序會有些差異,
基本上偵測電池電量是ec的工作,
充放電和電源切換是charger chip的工作,
ec有些不同的也可替代要看你的型號

网友:
不知道解決沒,真想知道,

网友:
筆電的電池換鋰電池不是說換就換 它有保護機制 要特定工具破解保護在將新的數據寫入
不然你換新的鋰電池上去 也是撐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