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M 顯示 0~20A 可調整簡易電子負載 DIY

楼主(2014-01-04):
原由:
     先前製作的自製電腦電源POWER簡易型電子負載 20A 實際效果無法檢測出壓降範圍,所以將它改為有電壓、電流 LCM 顯示就可以得知當電流調整固定數值時電壓剩下多少~~

負載電路圖:

LCM電路圖:
10K VR 都調整到 9KΩ

實際外觀圖:

LCM 電路板外觀圖:

實測顯示圖:
5V10A 12V10A

5V10A 12V2A

5V2A 12V10A

5V2A 12V2A

終於可以測得實際壓降電壓,雖然不是很準確但還算滿意~~~

附上 LCM 顯示程式 包元原始碼及燒錄檔:

有興趣的可以當參考用~~~

网友:
圖文並茂精彩的說明,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A:
好想做一個阿n_063|
可惜不會燒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做一個阿
可惜不會燒程式

若有需要、可以送你一顆(燒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有需要、可以送你一顆(燒好)

不用了拉

我想要自己做一台 自己燒

如果在製作時有問題 還請大大幫我解答呢n_109|

网友B:
感謝分享!! 聽說 PIC 處理器程式不好寫,真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分享!! 聽說 PIC 處理器程式不好寫,真厲害!!

阿乾兄、看過您發表的才知道您太強了、我只是皮毛見笑了~~~
PIC 我只是自己慢慢瞎學一些、做一些自用的小玩意兒已、組合語言確實作計算不好寫、老是會出錯一改在改~~~能力不足吧、反正多做多學一點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乾兄、看過您發表的才知道您太強了、我只是皮毛見笑了~~~
PIC 我只是自己慢慢瞎學一些、做一些自用 ...

chlu大:
  您太客氣了!!

网友C:
請問 : 樓主 電壓部份最大範圍是多少,看圖好像是固定+5 及+12v 二種, 是否可以修改範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 樓主 電壓部份最大範圍是多少,看圖好像是固定+5 及+12v 二種, 是否可以修改範圍?. ...

可以的、也可以測試其他電源的安培數、但請不要測量超過 2SD1047 的耐壓
一般我是測試不超過 30V、 還有就是剛開始最好從 0A 開始慢慢調整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了拉

帶來我這燒~~哈(一樣是自己燒)

网友C:
樓主 請問 :  2SD1047部份可以改成 N-FET OR P-FET 晶體來控制?. 如可以電路及晶體 可提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請問 :  2SD1047部份可以改成 N-FET OR P-FET 晶體來控制?. 如可以電路及晶體 可提供嗎?. ...

若是改用 mos fet 有可能造成其他問題或有其他該注意事項、這我並不瞭解可能要其他大大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