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的都充多久?

楼主(2014-01-04):
有買正文7G手機的大家,你們充電都需要多久?

我的每次用到約20%上下就關機充電,當指示燈亮綠燈時
拆下開機發現只到97%左右,然後插回去繼續充....(開機)
耗時約4小時多,充到100%大概五小時有找

有回我開機充,好像四小時多點點就100%了...比較快些

网友A:
我的手機情形跟你差不多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機情形跟你差不多相同

我改天以開機狀態充電看看會不會比關機狀態充電快....

另一個發現的情況是手機隨著啟動的APP幾次之後慢慢地
會佔據記憶體(APP已經關閉),舉例來說~
充好電剛開機記憶體剩下240MB....隨著使用次數慢慢地
會越剩越少...即使你不用APP了關閉了...然後就會發生記
憶慢慢不敷使用(開個瀏覽器可能就用幾十MB)..

我是還沒有用到必須關機重開的情況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改天以開機狀態充電看看會不會比關機狀態充電快....

另一個發現的情況是手機隨著啟動的APP幾次之後慢 ...

我用SONY的手機

原廠有建議每天至少開關機一次

以釋放記憶體

我試過 就算安裝一些清理記憶體的APP

也沒比重新開機來的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SONY的手機

原廠有建議每天至少開關機一次

是唷,有這種建議......

我之前阿有利用這支手機自動開關機的
功能運作,後來發現每次開機都消耗許
多電力...搜尋基地台從2G、3G、WIMAX
都找一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唷,有這種建議......

我之前阿有利用這支手機自動開關機的

嗯 開關機很耗電 也是智慧型手機的敗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開關機很耗電 也是智慧型手機的敗筆.....

所有的智慧型手機、平板都會有這種"釋放但不完全釋放乾淨"的
情況嗎?~~~~那不知1GB的裝置會不會有這種被占用一定比例
的情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的智慧型手機、平板都會有這種"釋放但不完全釋放乾淨"的
情況嗎?~~~~那不知1GB的裝置會不會有這種被 ...

應該是說 這是ANDROID系統的智慧型手機的通病

其他系統我就不清楚
----------------------------------------------------------------------------
1GB是指RAM嗎?

我的手機內建就有1GB

閒置記憶體會從剛開機有3XXMB

開了大概2天就只剩下18XM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說 這是ANDROID系統的智慧型手機的通病

其他系統我就不清楚

看樣子真的得一段時間就重開機,除非你沒執行APP...

對了,為啥我沒執行APP卻會在釋放記憶體那邊看到
有APP行過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樣子真的得一段時間就重開機,除非你沒執行APP...

對了,為啥我沒執行APP卻會在釋放記憶體那邊看到

有些APP會常駐

就算關了

也會自己開

例如 LINE FB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APP會常駐

就算關了

這樣唷~我常發現的是YOUTUBE..

楼主:
我發現開機插著充電似乎會充得比較快些...

网友C:
7G?好厉害!我们这4G才开始……上网速度定是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7G?好厉害!我们这4G才开始……上网速度定是杠杠的!

4G+3G+2G...7G+2G

這4G是被老美騙的Wimax規格,搞一半不玩了台灣廠商全通殺~

网友D:
智慧型手機,小弟認為不需要關機充電
但充電時建議讓它專心充電
也就是不要邊充邊玩

至於記憶體會被吃掉,應該不是安卓系統通病
小弟手機記憶體是1G的,目前開機3xx小時
使用量約552MB,還剩下4xxMB可用
系統也只有ROOT過,沒做其它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智慧型手機,小弟認為不需要關機充電
但充電時建議讓它專心充電
也就是不要邊充邊玩

有時候會被占用的很嚴重~~

開個瀏覽器就有5~60M,佔用太多就會記憶體不足了

這支只有兩光的512MB..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時候會被占用的很嚴重~~

開個瀏覽器就有5~60M,佔用太多就會記憶體不足了

512M的記憶體,只能修改系統
讓常駐程式不要太多

用過512M的手機,只會讓人想摔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512M的記憶體,只能修改系統
讓常駐程式不要太多

呵呵~~入門入門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入門入門麻

小弟目前手上這支手機也是用來入門的
稱不上好手機,但平常使用已經足夠了
INHON G1       當初搭門號0元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目前手上這支手機也是用來入門的
稱不上好手機,但平常使用已經足夠了
INHON G1       當初搭門號0元 ...

我主要是體驗體驗,以及因應未來2G系統會被取消而做準備~

這段時間的心得是....

1.尺寸上4"~5"夠大了,再大拿著不好看也不方便..
2.要用來瀏覽網頁玩玩小遊戲還是拿大尺寸的平板
比較適合,手機尺寸看網頁很累..
3.每個人安裝的軟體多寡不同,視情況挑選適合的機種
,不然買高檔手機卻只裝一兩種APP也是浪費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體驗體驗,以及因應未來2G系統會被取消而做準備~

這段時間的心得是....

的確
小弟這支手機年初辦的,用到現在
除了原本的app外,其他加一加不超過5個
拿來臨時上網打發時間或找資料,4~5吋就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確
小弟這支手機年初辦的,用到現在
除了原本的app外,其他加一加不超過5個

嗯~~看用途選購

智慧型手機除非你專門用來瀏覽網頁當筆電用途,
否則上網最多是給APP通訊用的..

网友B:
我....32G的記憶卡都快塞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32G的記憶卡都快塞滿了...

你把它當外接硬碟用喔

网友E:
最好是卸载掉自己没用到的预装软件,限制一些在后台偷偷运行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卸载掉自己没用到的预装软件,限制一些在后台偷偷运行的软件.................. ...

嗯...但我的大多是安卓系統內標準的APP

那種通訊商自家服務的都沒有..

网友F:
内容我用iPhone4以前用iOS6一直都沒關過機,用了快一年才開始lag,現在iOS7天天都要關兩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容我用iPhone4以前用iOS6一直都沒關過機,用了快一年才開始lag,現在iOS7天天都要關兩次。。。。 ...

他怕你們果粉忘了手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