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936A電源板零件請教?

楼主(2014-01-04):
請問圖片電源板上那顆邊壓器有"雜音",有需要更新嗎?還是作甚麼處理?這種變壓器哪裡找的到?

网友:
變壓器旁邊籃色電容下方的小電解電容更換試試

网友:
那應該是PWM電路的開關變壓器,你可以用水管聽聽誰發出聲音...

网友A:
以前有修過一台 是這個發出雜音 但換完電容後 聲音就不見嚕 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修過一台 是這個發出雜音 但換完電容後 聲音就不見嚕 可以試試看

電容一開始有幾顆膨脹,於是我全部換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一開始有幾顆膨脹,於是我全部換新了.

2樓大大有提示!!
變壓器旁邊籃色電容下方的小電解電容更換試試

除了更新外有沒測量過再換上呢?  新品不代表是良品喔!!

另外藍色的電容也要測試一下或是更換!!   背面有SMD電容也要測量看看有沒短路的!!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資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