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東元 TL2697TV 畫面暫停不動 ,有聲音可切換 的問題

楼主(2014-01-04):
朋友的電視,看到一段時間電視畫會暫停慎至會成條紋狀,有時會停在開機畫面
選台可以切換音量可以高低,請問大大是 AD 板 或 T-COM 或是面板的問題
若發生以上情形,將電源拆下過一段時間,再重新開機又正常,看一段時間問題又出現了
有測電源開機時的電壓輸入, 24V 有約23V
                                      12V 有約11.53 V
                                        5V 有約 4.87 V
看到一段時畫面會不動或開關時會停在開機畫面
AD 板外觀

測量電源 IC 得到的數據 有將排線拆下清理情形還是一樣

网友:
面板掛了,這張面板很容易發生

网友:
檢查 T-CON 的部分看看有無溫度較高的元件!!  之後再議!!

网友:
先將(後蓋不裝 開機看 ) 如果故障情時間有變長   那就可以確定是 電子板問題
不是面板

网友:
這台是面板問題,這張面板有裝的機器有很多.
所以只要遇到修好,然後看沒多久就會掛.
是面板問題.
另有一種說法,是面板上方的 T-COM
有一顆大顆的主控IC掛.
但是無料件可以求證是否是這顆的問題,
有料的大大們可以試試看.

网友A:
其實 這台問題 真不少。
詢問的樓主 也是(一個頭2個大) 也沒有公板測試一下

這樣大家,就不會一直(猜) 故障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 這台問題 真不少。
詢問的樓主 也是(一個頭2個大) 也沒有公板測試一下

如果是 … 無 t-com 的 : 面板掛的機會大

   一般是cof 需換新重壓,
當然如果功力夠,查的出是那條走線斷且能接焊,也是能修復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 無 t-com 的 : 面板掛的機會大

   一般是cof 需換新重壓,

我知道那一條 用烙鐵就可以完修
熱壓最好 烙鐵也行 (通病是也)

但這個面板(四角沒有反白) 可疑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那一條 用烙鐵就可以完修
熱壓最好 烙鐵也行 (通病是也)

這片的主晶片有部份是控制 gamma 的,一般油畫時也可能是這顆故障

但畫面 " 停格 " ,是 cof 的控制電壓… 不穩或異常,也可能是 cog 接點過熱不良 !

另外 … 樓主有提到 … 有時畫面會彩條 …這也是重點 !

网友:
第一現象可以排除
第二可能性(很高) 我是修這個(部分)

网友:
v260b1-L11的面板

不用查了.PANEL掛了.COF脫膠
要用烙鐵維修.最少要跳4條線
其中有一條CLK是最難的.沒有TEST的測點.那條線大概是0.1MM

重新壓合是最完美的方式.

网友C:
用熱風槍應該就比較容易完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熱風槍應該就比較容易完修.

用熱風槍,是比較容易送回收,先進已點出問題,這不是一般工具能完成的工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熱風槍,是比較容易送回收,先進已點出問題,這不是一般工具能完成的工作了

用熱風槍,是比較容易送回收+1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熱風槍,是比較容易送回收+1

發言者 可能是說換零件吧
沒又說明白 容易誤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熱風槍,是比較容易送回收,先進已點出問題,這不是一般工具能完成的工作了

主板上有(易損零件)  可能是此意思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易損零件)  可能是此意思吧

感覺上好向某回收廠收的
我收四台以修好
昨天去剩一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感覺上好向某回收廠收的
我收四台以修好
昨天去剩一台

是不是換那個零件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換那個零件就好了

嘿拉  還缺2個腳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嘿拉  還缺2個腳座

腳座 我真的沒有了

网友:
謝謝各位 詳細解析 使我增益不少 學習了 感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熱風槍,是比較容易送回收,先進已點出問題,這不是一般工具能完成的工作了

哈哈....抱歉喔!我跟他們說得不一樣.所以是用熱風槍. 沒說清楚抱歉喔! 反正不是面板壞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感覺上好向某回收廠收的
我收四台以修好
昨天去剩一台

讚喔! 技術好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讚喔! 技術好沒問題

回覆大大,謝謝大大熱心協助,昨天將ad 板及電源取下,看到 T-COM
如下圖有稍微變形,不知是不是變形影響排線
請問大大,如果將固定的螺絲放鬆後,再固定是否能改善,或塞入一個塑膠將變形的T-COM再壓回

是否可行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