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 1731 過一下就黑了

楼主(2014-01-04):
ACER AL 1731 變壓器款

上電5分鐘後多久畫面就全黑了
但電源燈是亮的
電源燈重按還是一樣
必須要把電源拔掉重插才會有畫面
不過一樣還是5~10分鐘後又沒畫面了

現在把裸測接燈管(不是原本)看起來又很正常

网友:
有另外的電源供應器試換看看

网友:
先換電源~再換高壓!

网友:
先找變壓器換看看
若不行再處高壓

楼主:
變壓有換過還是一樣

但從中午裸測到現在都沒有那個情況發生

該不會是外殼去壓調導致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變壓有換過還是一樣

但從中午裸測到現在都沒有那個情況發生

上外殼會有 1.過熱 2.接地有問題 這2種可能性 這疑點應該是看您拆開後 用吹風機吹看看?

以這句「上電5分鐘後多久畫面就全黑了 但電源燈是亮的」來說 可先用點燈器 上燈管 確定一下AD是否運作正常(有聲無影現像) 再往疑似負載超過負荷 高壓跳保護作檢測

雖然變壓換過了 但最好高壓板上的電容也換 電容故障或不良 會影響很多判斷因素 我個人就遇過電容外表正常 電壓也正常 但就是會跳保護 (電容上電電壓正常 但它就是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外殼會有 1.過熱 2.接地有問題 這2種可能性 這疑點應該是看您拆開後 用吹風機吹看看?

以這句「上電5分 ...

昨天直接接在原本的螢幕裸測
開了一天也都沒什麼問題...

网友:
兩顆高壓線圈中間那4顆MOSFET先補焊試試.

网友:
之前有一篇 類似狀況,  故障點在燈管線

一旦線有因溫度或其他因素引發跳火,高壓就保護了!!

建議先檢查一下燈管線的接頭,有無燒焦或是硬化痕跡

楼主:
這台經過兩天的裸測
一樣是沒有問題

今天把高壓板補焊,組裝
研判兩點,
1.一組燈管是接延長線,用耐高溫膠帶包起來再隔離

2.上面鐵蓋疑似不平整,有可能壓久了會導致板子變型而錫裂
這部份已經再補過了

目前測試正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