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工控面板3.3uf 35V電容是什麼型號?

楼主(2014-01-04):
請教有人知道9.4吋工控面板3.3uf 35V電容是什麼型號?

网友:
防爆電容...

网友:
多引端堆疊式固態電容

网友A:
要看面板的生產年份  是日本面板嗎??

若2000~2006左右   有可能是臥式電解電容   現在都幾乎都停產了

shoei Petit Cap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7%A6%A1%B4%B9%A4%F9

NIC NACM series  (2006停產)

http://www.niccomp.com/help/catalog/nacm.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面板的生產年份  是日本面板嗎??

若2000~2006左右   有可能是臥式電解電容   現在都幾乎都停產了

請問有代替電容可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代替電容可用嗎?

用一般的電容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面板的生產年份  是日本面板嗎??

若2000~2006左右   有可能是臥式電解電容   現在都幾乎都停產了

shoei Petit Cap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7%A6%A1%B4%B9%A4%F9

簡稱 "防爆" 電容 --> 88年第一次使用它..記憶猶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