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AIHSAN (型號:304B)指針式直流電源供應器安培表頭不轉請教

楼主(2014-01-04):
各位專家大好,這台TAIHSAN (型號:304B;照片一 ) 指針式直流電源供應器已伴隨個人多年,可是有一個現象,一直困惑著,該現象是:
開機且按壓RESET鍵後,可用伏特調整旋鈕轉到需求直流電壓 (0-50V),但是用安培調整旋鈕轉動,安培表頭都不會轉動!(照片二;安培調整旋鈕已更新過,狀況依舊;安培表頭倒是沒更換過 )。拿來測試12V的顯卡散熱風扇,調到12V電壓並供電給風扇後,觀察到安培表頭指針會微微偏轉,這種現象不知道是否正常?若是,那不就無法限流了嗎?若是不能調整電流,那廠商為何要安裝安培調整旋鈕及安培表頭?若這種現象是不正常的,可否請各位專業大,提供查修方向(照片三),謝謝!

照片一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二

照片三

照片三

网友:
你有負載嗎?沒負載電流表是不會動的喔~~

网友:
先用外加電表電流檔測量,確認負載電流.或外加水泥電阻,觀察電流指針是否正常.

网友:
這電路我有做過 !!
設定電流只是用來限制最高可供應的電流 !!!
也就是說當你電流調在 1 A 時 !!
當負載的電流超過設定值 , 就會保護 !!! 停止輸出 !!!
必須按復歸鈕才能恢復供電 !!!

网友:
要短路才會動
掉落的旋鈕電子行買的到

電流表因為是串連所以必須要形成回路才會動
電壓表則是已經接在正負極在電路中形成迴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