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PC817及TL431檢測電路

楼主(2014-01-04):
請參考如下圖示,可將此2者元件插上測試用插座,以便於更換時用.

网友A:
LM317較少見說~
LM117電腦板、電視主板上蠻多滴!
請問老師117可以代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較少見說~
LM117電腦板、電視主板上蠻多滴!
請問老師117可以代用嗎?

可使用1117-adj型號,但不同廠家的最大輸入電壓規格不同(有些廠家的Vi,max<8V),但我想只要能使輸出調整在2.5-5.5V之間,應已足夠.

网友B:
請教版主
此電路是在測試PC817與TL431的好壞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版主
此電路是在測試PC817與TL431的好壞嗎??謝謝

是的,其實你也可拿一片正常的電源板,並將其中的817或431,換裝IC座後,即可以互換元件方式測試.此法亦可適用在其他不同元件的測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實你也可拿一片正常的電源板,並將其中的817或431,換裝IC座後,即可以互換元件方式測試.此法亦可適 ...

那麼跟使用三用電表測試817或431的好壞方法有何不同之處???
三用電表會有測不出好壞的結果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實你也可拿一片正常的電源板,並將其中的817或431,換裝IC座後,即可以互換元件方式測試.此法亦可適 ...

這兩元件拿到好的電源板去測 , 我個人認為不是很好的主意 !!!

或許我個人見解不夠 , 還望指教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麼跟使用三用電表測試817或431的好壞方法有何不同之處???
三用電表會有測不出好壞的結果嗎?? ...

儀器出來的是靜態的結果
動態必須要上了才知道
這個電路目的就是模擬動態時的反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兩元件拿到好的電源板去測 , 我個人認為不是很好的主意 !!!

或許我個人見解不夠 , 還望指教 !!!

好的電源板因為沒有其他壞掉東西
如果換上去的元件是好的   一定會有輸出
如果換上去的元件是壞的   輸出一定跟正常有差
干擾因素只剩下換掉的元件
如果與先前狀態不同 那一定是在這之後的變動在作怪
而這變動就是換掉的元件
直接上電源板更能貼近真正上機的狀態

不過我也是不建議~~~
因為太麻煩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的電源板因為沒有其他壞掉東西
如果換上去的元件是好的   一定會有輸出
如果換上去的元件是壞的   輸出 ...

問題並沒有你想的那麼簡單 !!

某些電路設計上的問題 , (尤其是有迴授的) , 當你換上了這些未知的元件 !!

有可能是一顆老鼠屎 !!

而當你知道它是老鼠屎時 , 那一鍋就很難救回來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題並沒有你想的那麼簡單 !!

某些電路設計上的問題 , (尤其是有迴授的) , 當你換上了這些未知的元件 !! ...

一個較明確的作法是去驗證這個作法的可行性,你可模擬將這2顆元件在電路中,以短路或開路的方式去測試他(當然AC電源輸入端還是要串個燈泡當保險,直流輸出端並上直流電壓表及負載電阻),在這種情形下,最危險的是等效回授電路開路,造成輸出電壓過高的危險(另一種是輸出電壓變低,對電路較無影響),這時你就要在上電時,特別留意電壓表的數值.
所有的維修工作在更換元件後的測試,多還存在一定的風險,不管你是把壞的零件裝在好的板子上或相反的動作皆是.而採取必要的防護措施,則是減少損失的保險動作.
檢測零件常見的方式一種為靜態,可採取比對的方式,一般為使用指針電表的歐姆檔,測其各腳相互間的阻抗(如817可測1-2腳間的LED壓降:1-1.2V,3-4腳的阻抗,其他IC類測其各腳對地腳的阻抗),而動態的測試法就是我所說明方法.每個維修人員的維修方式各不相同,唯有多吸收不同的技巧,並加以變通及改良,則進步的 動力將離你不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個較明確的作法是去驗證這個作法的可行性,你可模擬將這2顆元件在電路中,以短路或開路的方式去測試他(當 ...

當然了你是提供一個方法 , 並不是說可行不可行的問題 , 但如果一個維修者問及PC817 等元件檢測
方法時 , 相信他對電路上的瞭解程度是有限的 , 冒然的使用這個方法 , 得到的結果可想而知 !!!

或許我的維修習慣不好 , 通常我上電測試時 , 總是等了一段時間後 , 再去測量各點的電位 , 依我個人
經驗 , 上電後當電壓超過額定的兩倍 , 那電路上的電容大概 10 ~ 20秒內爆裂 ,
稽納大概瞬間打穿 , 電阻 5 內 秒冒煙 ,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維修經驗 , 或許別人不會像我這樣肉腳
一個 , 胡搞瞎搞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儀器出來的是靜態的結果
動態必須要上了才知道
這個電路目的就是模擬動態時的反應 ...

嗯~了解!!!
不過小弟維修不熟的電路時~
光是靜態量測就耗掉大半時間了(二極體檢測法+ ciko.ciko板大說的阻抗檢測法 )~
更遑論動態模擬應是耗時(拆下來的時間,跟接上電路模擬)
而通電檢測是為了驗證有沒有完修~
畢竟小弟的法寶只有一種(三用電表)

网友E(2014-02-12):
呼叫ciko.ciko大大,

牛依您畫的線路, 做了一件測試板,
但發現祗有VR調到一半時, LED會亮, 但調到底時, 亮度並沒有明顯的變化!
這樣的動作是正常的嗎??

註 :
有二個阻值零件找不到, 200Ω我用220Ω代, 2.7KΩ我用2.2KΩ代
是因為零件代用, 所以動作不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呼叫ciko.ciko大大,

牛依您畫的線路, 做了一件測試板,

為使此回授電路正常工作,PC817及TL431接需處於工作區,即輸出電壓需>817的二極體壓降(約1.2V)加上431的壓降2.5V,故調VR值至少約需>4V.(含限流電阻壓降).至於電阻的偏差值應還在工作區,還是可動作的.感謝D大試做本電路.(Sorry,我還未實作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使此回授電路正常工作,PC817及TL431接需處於工作區,即輸出電壓需>817的二極體壓降(約1.2V)加上431的壓 ...

Ciko.Ciko大,

所以該電路工作的狀況算是正常的對吧??

調整VR到一個阻值時LED ON, 小於某一阻值時LED OFF..
因為光耦合理論上就 ON/OFF, 不會有線性輸出才對.

如果是這樣, 那我小改了一下電路, 在LM317 Vout後串一顆500Ω電阻, 多接一顆LED (Vout LED).
調整VR, Vout會由2.5V~8.9V變化, Vout LED亮度也會跟著改變, 當Vout到5V左右, 二顆LED都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