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imarflex 伊瑪 LCD-4201TH 亮紅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4-01-04):
這台故障情形是通電後會亮紅燈,量測5V正常,12V剩7V,24V剩15V

故障畫面

型號

內部照

電源板(紅框處為故障零件)

完修照

网友:
漢克兄真厲害
諧振電容嗎? 電容特性變化如何~

楼主:
容值剩下0.33nf了,正常是227nf.所以無法起振,不知這種說法對不對

网友:
外觀看不出異常咧~~

不過這台耗電兩百多瓦很嚇人..

楼主:
沒錯,這顆外表很正常完全看不出來

网友A:
真是厲害,我都修不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厲害,我都修不出來了.

kf00211 大大您太謙虛了

网友B:
勵害 這種問題 我應該不會測 可以請教一下什麼叫 諧振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勵害 這種問題 我應該不會測 可以請教一下什麼叫 諧振電容嗎?

用於電視、顯示器及節能燈等電器電子產品之各種高頻中電流電路,適用於振盪、分頻及顯示電路之S校正等電路
如說的不對還請先進們指正,謝謝

网友C:
你好:小弟淺聞!請問是使用電容表量測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小弟淺聞!請問是使用電容表量測嗎?

嗯  沒錯用電容表量測的

网友D:
這算是這型號的通病嗎??   怎大大看起來像秒殺一樣~馬上知道哪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算是這型號的通病嗎??   怎大大看起來像秒殺一樣~馬上知道哪壞掉~

哈哈我也不清楚是不是通病,查了好久才查到的,更換過PWM IC無效後找才查到的,沒那麼厲害秒殺,只是省略一些查找過程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不清楚是不是通病,查了好久才查到的,更換過PWM IC無效後找才查到的,沒那麼厲害秒殺,只是省略 ...

能查到這種地步 也算勵害嚕 要是我 應該是買整塊換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查到這種地步 也算勵害嚕 要是我 應該是買整塊換嚕

哈哈因為我有一個超厲害的師傅在背後支援我,不然我的功力哪有可能有這麼高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因為我有一個超厲害的師傅在背後支援我,不然我的功力哪有可能有這麼高深 ...

嗯嗯 我也是靠一些大大幫忙 才有辦法進步捏 加油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 我也是靠一些大大幫忙 才有辦法進步捏 加油囉

嗯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网友:
這電容無傷~要換他真的要一直猜猜猜...拆拆拆...猜猜猜...拆拆拆...
我也要師傅??不知道能不能分享可以請教??

网友:
獲益匪淺...謝謝大大!!...

楼主(2015-08-24):
引用 网友B:
勵害 這種問題 我應該不會測 可以請教一下什麼叫 諧振電容嗎?

用於電視、顯示器及節能燈等電器電子產品之各種高頻中電流電路,適用於振盪、分頻及顯示電路之S校正等電路
如說的不對還請先進們指正,謝謝

网友:
我遇到故障只會把電容全換,若還是有問題只能慢慢拆慢慢測,謝謝大大提供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