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來沒事~做了一個2個USB Port快充

楼主(2014-01-04):
今日下午閒來無事
發現一顆閒置無用的5V 2.5A的變壓器
想說來做顆USB快充
就把現有材料找來
就完成一個USB快充

网友:
這個不錯~~小弟也學習一下~廢物利用~~剛好拆了一堆主機板上的USB接頭~~剛好拿來用~~XD~~

网友:
學習囉,感謝大大教導

网友:
水哦!加個轉換頭就可以了。

网友A:
有的手機要把DATA+  和DATA- 短路起來才會辨識為插電快充,不然好像會判讀成USB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手機要把DATA+  和DATA- 短路起來才會辨識為插電快充,不然好像會判讀成USB模式 ...

我USB接頭底下都是已經把D-與D+短接了
所以才稱作USB快充~呵呵

网友:
XD手艺不错!变废为宝。
有的必须有特定的电阻分压网络才可达大电流充电,象iPAD之类的数码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