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晶體測試器9V電源改充電式

楼主(2014-01-04):
看完伊森的-簡易晶體測試器鋰電池版本
9V電源改成充電式,需要增加晶片等等~ 昏倒! 足厚工~

床下,老式相機的充電組也許能再利用

鋰電7.4V可以置入機殼內。
充電組8.4V可利用原配電源6P接口插接

黃線是充電組溫度感應。接線端補熱融膠固定

開機! 8.5V

更改完成

网友:
這樣也不錯喔!!!

网友A:
大陸方面都是這樣改得,兩顆鋰電串連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陸方面都是這樣改得,兩顆鋰電串連解決。

交換式5.0VDC ADAPTER+4.2V充電保護板+3.7V鋰電,比較容易理解
兩顆3.7串連,三太子就不會改了

网友B:
串個LED讓它有充電的感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個LED讓它有充電的感覺如何

勇哥又喝多了!
手機相機的充電組已經有紅燈充電、綠燈充畢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勇哥又喝多了!
手機相機的充電組已經有紅燈充電、綠燈充畢呀~

喔喔~
那留者我自己改~
因為我迷有充電組

网友C:
牛也小改了一下!

這一台原本是鋰電池版本, 稍稍地修改了一下內盒, 剛好可以放進18650電池盒

牛有天生辨色力的問題, 順便把充電指示燈改成單顆 (充飽電不亮)
另一個接線孔塞入靜電棉, 剛好可以插入校準用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也小改了一下!

蛙!牛厲害咧~
越後期的產品越成熟穩定
新年紅通通,電池都大紅特紅,讚喔
三太子沒讀書,請問牛:校準用電容是什悔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蛙!牛厲害咧~
越後期的產品越成熟穩定
新年紅通通,電池都大紅特紅,讚喔

如果你把 1/2/3 腳全部短接, 這一台會進入校準模式,
過程中會要接上一顆100nF以上的電容,
這一顆105就插在後面, 免得要用時找不到...

网友D(2014-02-04):
POPCORN大:
   那一天也有這個念頭!! 想要用 CANON的充電器來充兩個鋰聚電池,無奈 充電器沒有配上原廠電池根本充不進去只好放棄,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原廠電池的裡面電路,因為原廠電池共有4支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把 1/2/3 腳全部短接, 這一台會進入校準模式,
過程中會要接上一顆100nF以上的電容,
這一顆105就插 ...

三太子還以為屁股插一顆105 有妙用~
原來是短接後,校驗用! 感謝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太子還以為屁股插一顆105 有妙用~
原來是短接後,校驗用! 感謝牛~

牛的屁股如果插上一顆105, 肯定是痛得哇哇叫的! (笑)

新年開工快樂!!!
找時間, 牛也要去河邊開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PCORN大:
   那一天也有這個念頭!! 想要用 CANON的充電器來充兩個鋰聚電池,無奈 充電器沒有配上原廠電池 ...

鋰聚電池有壽期,我猜大概3~7年,是不是你的鋰聚掛了~
CANON我的+、T、- 共三隻腳
阿乾師你的CANON四隻腳,如果不在乎外殼
敲了吧~四樓的相片可參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交換式5.0VDC ADAPTER+4.2V充電保護板+3.7V鋰電,比較容易理解
兩顆3.7串連,三太子就不會改了

POPCORN大:
  就是要這個!! 把他換成兩個新鋰聚電池就OK了!! 只是我沒有這樣的電池保護電路!!
當初買的電池都還在使用中..

网友:
這樣所有用9v的三用電表都可以這樣改
只要把電池外接就可以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PCORN大:
  就是要這個!! 把他換成兩個新鋰聚電池就OK了!! 只是我沒有這樣的電池保護電路!!
當初買的 ...

http://bbs.pigoo.com/thread-45180-1-1.html 第二張圖
手機的壞鋰電剪開,有些保護板安裝在裡面
猜想你買的鋰電,裡面可能也有安裝,拆一顆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bbs.pigoo.com/thread-45180-1-1.html 第二張圖
手機的壞鋰電剪開,有些保護板安裝在裡面
猜想你 ...

P大:
  時間過好快啊!! 那時沒有詳讀詳記你的文章,ID 串一個10K電阻到地吧!! 我有3.6V的鋰電保護,目前還缺 7.2V 保護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大:
  時間過好快啊!! 那時沒有詳讀詳記你的文章,ID 串一個10K電阻到地吧!! 我有3.6V的鋰電保護,目前還 ...

7.2V 鋰電池保護電路或殺肉來源~
阿乾師勞駕您發帖,也許很多人都會受惠

网友D:
引用 楼主:
7.2V 鋰電池保護電路或殺肉來源~
阿乾師勞駕您發帖,也許很多人都會受惠

POPCORN大:
   目前 兩袖清風 明天去回收場拜年看看!!
   上次看到你PO的 DVD維修文章,你好像可以買到 DVD的 SPINDLE MOTOR 是否可以提供來源? 家裡有一兩部 DVD 都因為馬達不良而 掛機待料... 感恩喔!!

剛剛查到 精工的IC資料
http://www.sii-ic.com/en/semicon ... tery-protection-ic/

http://datasheet.sii-ic.com/en/battery_protection/S8262A_E.pdf

http://datasheet.sii-ic.com/en/battery_protection/S8252_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POPCORN大:
   目前 兩袖清風 明天去回收場拜年看看!!
   上次看到你PO的 DVD維修文章,你好像可以買到 DV ...

通常SPINDLE MOTOR故障,DVD壽期大概也該到了~
如果阿乾師判定勘修,不妨發貼大家一起來討論
請注意:馬達的編號、CD塑膠承座不要拆解、軟排二次傷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SPINDLE MOTOR故障,DVD壽期大概也該到了~
如果阿乾師判定勘修,不妨發貼大家一起來討論
請注意:馬達 ...

popcorn大:
   以前以為CD DVD 沒辦法讀取都是雷射投能量的問題,後來的經驗發現把 SPINDLE MOTOR 用電源供應器給他轉個5分鐘後就可以了!! 這表示大部分問題出在馬達(80/20原理) 路天拍賣也發現有一家有賣SPINDLE MOTOR 含塑膠承座(60元/個).. 另外開個話題也OK!!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牛也小改了一下!

請問你是接1顆還是2顆鋰電池??
我看出來了~~是一顆!這有升壓電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請問你是接1顆還是2顆鋰電池??
我看出來了~~是一顆!這有升壓電路?

牛是用一顆18650, 手上這台是鋰電版, 內建昇壓電路, 18650直上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牛是用一顆18650, 手上這台是鋰電版, 內建昇壓電路, 18650直上就可以了!!

原來電池板!內健升壓電路~
所以電池板有送充電器還是插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7.2V 鋰電池保護電路或殺肉來源~
阿乾師勞駕您發帖,也許很多人都會受惠

去殺一各7v變壓器或9v變壓器不就可以直上?
接電池那裡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來電池板!內健升壓電路~
所以電池板有送充電器還是插USB?

鋰電版的是送一條USB>2.5mm dc jack,
直接用USB充, 或是5V USB adapter充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