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USB快充(轉接麵包板)

楼主(2014-01-04):
看到有人作USB快充....我也來湊一腳....分享一下我的做法....
這個是半年前....剛在學8051單晶片時....臨時想到...隨便作的....

材料 : USB母座....開關....雙色LED(加限流電阻)....4個4PIN的排針
          ( 5V變壓器是阿乾師傅送的 )

紅燈亮....代表變壓器有通電......綠燈亮...代表USB和4PIN的排針.....有5V

可以直接插在麵包板上面.....作單晶片的實驗......也可以用鱷魚夾從排針上直接取出5V

紅色單心線....代表正極......藍色單心線(短的)....代表負極......

网友:
ARTHUR大:
   很會做治具喔!! 這樣做起實驗來方便多了!! 讚啦!!

网友:
arthur0518大果然是高手!!
小弟我平常就只是單純的亂亂搞~呵呵!!

网友A:
這個網拍有賣,一片35元,板上還有5V/3.3V穩壓,輸入電源比較有彈性,自己做比較划不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160455505
剛買過2片來用,還算不錯。

干將麵包板,透露出大大的年紀了,我還有一片電木板底座的,應該是干將第一代產品,尺寸跟您這片類似,記得當時一片上萬元,學生根本買不起,是參加技能競賽的獎品,至今還正常使用中,只是白色的麵包板都泛黃了。

网友:
這個也不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303350718

支持(內徑2.5mm/外徑5.5mm)電源變壓器插座的12V-7V輸入,
或者USB頭得5V輸入(本商品不包含麵包板)。

本面包板電源與市面上其他面包板電源模組區別:
1. 凹入設計,完全不浪費面包板上空間。
2. 2路分布可以有斷開,5V,3.3V 三態獨立可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網拍有賣,一片35元,板上還有5V/3.3V穩壓,輸入電源比較有彈性,自己做比較划不來:
http://goods.rut ...

我勒!!!.....被抓包了!!!...
我就是看到這個....懶得去買....
隨手拆一些舊零件.....黑白舞舞....方便就好...

電木板底座的麵包板???....技能競賽的獎品???....
那版主的年紀...遠遠超過小弟啦...
沒見識過電木板底座的...我的已經是壓克力底座了....
我的競賽的獎品....好像只有一張優勝獎狀.....全校就只有板金科拿到銀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勒!!!.....被抓包了!!!...
我就是看到這個....懶得去買....
隨手拆一些舊零件.....黑白舞舞 ...

夠古老吧,已經用了30幾年了:

剛剛拿出來比對,網拍賣的麵包板電源跟舊式麵包板不合,兩排電源與接地距離不一樣插不上去,還好有新的麵包板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夠古老吧,已經用了30幾年了:

我這塊麵包板....也超過30年了......都泛黃了
記得高工時....當時要開發邏輯實驗器(整台的)而來的...
底座是一個藍色大鐵殼...所以這個麵包板的底座改用藍色壓克力
週圍有鑽孔....當時也保留了一片PCB版做紀念.....

新舊型麵包板比對....
舊型的....周圍做的比較寬......
新型的比較窄...而且上面多了一些數字和英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夠古老吧,已經用了30幾年了:

我也有喔 ...

网友C:
有空也作一個來玩玩~~~

新的麵包板: 大陸製
有些區域會有接觸不良會發生誤判~~~

還是用舊的麵包板(太髒),清洗過後還能接受至少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塊麵包板....也超過30年了......都泛黃了
記得高工時....當時要開發邏輯實驗器(整台的)而來的...
底 ...

呵呵~~大家都很努力做實習,都有燒焦烙印痕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喔 ...

大家都在比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空也作一個來玩玩~~~

新的麵包板: 大陸製

目前網拍都是賣這種新式有印刷標示的麵包板,但有一批印刷錯誤在流傳著,印錯的比不印還糟糕。

正常印刷是上下排保持一致方向,如下排從左開始 1->60,上排也是從左開始 1->60,1的對面也是1。
印錯的則是兩排互相反過來,如下排從左開始 1->60,上排從左開始卻是 60->1,1的對面是60,這種標示法很瞎,很容易造成誤解。

网友:
這麵包板以前我也有一款, 可惜放在書包背壓斷成兩半
紅藍電源線 我都捨棄不用 直接把麵包板打開背面直接焊上兩條OK線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