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鉛酸電池去硫化電路

楼主(2014-01-05):
網路資料是說到用8333HZ的頻率,對電池以高電壓窄脈波充電
有去硫化效果,以下是網路找到的電路
電路解說
市電經由變壓器降壓,經過整流濾波後輸出約42~47V的高壓直流電
一路經過7812降壓供應555電路,一路經由水泥電阻供應電池正電
555輸出頻率約1.44/(25.027K*0.0068uF)=8461.45HZ
高電位時間
最小:27R*0.693*0.0068uF=1.27uS            (約1%)
最大:10.027K*0.693*0.0068uF=47.25uS   (約40%)
低電位時間
最小:15K*0.693*0.0068uF=70.686uS
對大:25K*0.693*0.0068uF=117.81uS
42V的電壓經過水泥電阻後,峰值電流約
42-12=30V
30V/10R=3A
------------------------------------------------------------------------------------------
小弟剛好找到由印表機拆下來的電源板,輸出為42V0.8A
因為附加電路所以加上一顆低頻變壓器,經整流濾波後輸出12V
供應放電電路.風扇.繼電器

電路設計為
市電進來分為兩路,一路交換式電源一路低頻變壓器
交換式電源輸出分為兩路,一路經過電阻降壓供應555電源
一路經過水泥電阻限流後,經過繼電器後接電池正極
555参數設定為
頻率:8137HZ
高電位時間最小7.3uS(6%)      最大18.4uS(15%)
附加電路
1.放電電路:
(充電)555經過4N37隔離後,在經由555做波型重整驅動MOS做放電控制
因為訊號被反相關系,所以當第一顆555輸出低電位後
第二顆555就會輸出高電位,構成先充電後放電
2.過電壓保護(OVP)
以TL431做為核心,當電池電壓達到14.85V時
TL431就會崩潰使PC817導通
PC817導通後,將使555第4腳接地
使555停止震盪

外觀

MOS導通週期最小時
OVP+放電
純脈衝充電

MOS導通週期最大時
OVP+放電
純脈波充電
(示波器参數:週期50uS  電壓交流偶和1V)
如果單純波充電,以一顆充飽電的電池來說
很可能在數小時內電壓超過15.6V
所以才加上OVP與放電機制
保護電池不被過充,又可以連續修復

後記
OVP啟動時,將使555處予不穩定狀態
會使MOS進入線性區進而發熱

放電機制啟動時,放電電流會隨著電池電壓大小而改變
當電池電壓低於13.3V時不啟動
等於13.3V時,放電電流約200~300mA
大於13.3V時,放電電流約500~600mA

開關一:控制交換式電源,同時控制水泥電阻
當開關切上時,亮紅燈表示42V   水泥電阻為10R20W
當開關切下時,亮綠燈表示24V   水泥電阻為5R10W

開關二:控制OVP與放電機制
當開關切上時,亮綠燈表示OVP與放電機制啟動
當開關切下時,亮紅燈表示關閉保護
(當初應該將OVP獨立開關才對)

可變電阻:調整導通週期5%~15%
-----------------------------------------------------
2014-01-06更新
晚上準備對一顆60AH電池充電時
先夾上正極,再夾上負極
同時聽到繼電器導通聲音
過約1秒,看到火花立既斷電關機檢修
發現到燒毀元件為100R0.25W
原因為高壓負極透過100R對電池負極供電
因此電阻負荷不了就燒了
此顆電阻原本是屏蔽可變電阻用的

网友A:
讚喔!足夠工~
鉛酸電瓶:
放電過程中,硫會進入鉛中積附,電解液比重降低
充電過程中,硫會自鉛中釋放,電解液比重漸昇至比重1.280飽和
8333脈衝與一般直流充電,比重計觀察差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喔!足夠工~
鉛酸電瓶:
放電過程中,硫會進入鉛中積附,電解液比重降低

小弟沒買比重計......
本來打算製做電池內阻計
網路查到電路
利用1KHZ 100MA正弦波對電池供電,再用數位電表量取電壓值

有一顆報廢7號機車電池,電解液已經乾掉
補充蒸餾水後循環三次,測出容量約1.2AH
用此機充過幾次,目前感覺到差別是
空載電壓略為提升0.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沒買比重計......
本來打算製做電池內阻計
網路查到電路

良品鉛酸電瓶六個CELL的比重很相近
異常電瓶比重會有很大落差
比重計一支80,對電瓶評鑑有很大的指標

网友B:
有意仿製的人請注意
原電路圖的IRF630是錯誤的圖示

网友C:
其實我一直很懷疑這樣就能使鉛酸電池去硫化,有人製作的話順便看看電池有何變化好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一直很懷疑這樣就能使鉛酸電池去硫化,有人製作的話順便看看電池有何變化好嗎? ...

這個聽說對"稍微"硫化的電池是有用的...

嚴重硫化的電池是沒救的...

不知有沒有人試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8671-1-1.html

楼主:
聽說有人發明出藥劑加到電池裡
靜置24小時可以恢復電池至少到80%狀態

這種修復機對電池效率應該比不上化學藥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聽說對"稍微"硫化的電池是有用的...

嚴重硫化的電池是沒救的...

嚐試過硫酸鎂輔助還原,效果比較不出來

電解槽要是出現黑水,物理性損壞,沒救了!

网友:
電池恢復了嗎??

楼主:
目前沒儀器可測試電池是否恢復
等小弟購入比重計在來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意仿製的人請注意
原電路圖的IRF630是錯誤的圖示

另外,7812也要特別找Vin比較高的,普通的都只有35~40V,會沒多久就燒掉。

网友E:
小弟曾切開1個機車用的7號電池,想用來測試類似電路,並且直接將電池內容物放在透明容器中,觀察極版上的去硫化效果如何...

但因... (其實就是懶),一直遲遲沒做電路,不知winrar070大大願不願切開電池並拍下紀錄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曾切開1個機車用的7號電池,想用來測試類似電路,並且直接將電池內容物放在透明容器中,觀察極版上的去 ...

有無安全方式可以切開?
透明容器要哪種材質?
一般七號電池不是6格獨立,切開後放一起
不會影響到正常化學反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無安全方式可以切開?
透明容器要哪種材質?
一般七號電池不是6格獨立,切開後放一起

小弟是用斜口鉗慢慢的將電池的外殼剪掉(電池液水位線以下),不破壞上方的外殼和6組串接的部份,這樣就能看見下方的極版。

原先的打算是找6個適當大小的透明塑膠容器排在1起、內放電池液,再將極版放入...

但因電路還沒做,所以還沒找適合的容器...

您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