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G60 不開機 不知道方向

楼主(2014-01-05):
HP變壓器會自行輸出電壓嗎?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變壓器沒電 電池電量耗盡 而導致不開機
圖片 我該拍哪裡

网友A:
如果照您的第二句字面上看來
確實有可能"因為變壓器出問題沒電壓輸出,造成(筆電)主機耗用電池電量,電池耗完,就不開機了"
您有確認變壓器是好的嗎?(確認有無輸出電壓)

网友B:
如果變壓器是好的筆電本身不開機也會有燈號是亮的,
沒亮有可能變壓器壞掉或者主機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照您的第二句字面上看來
確實有可能"因為變壓器出問題沒電壓輸出,造成(筆電)主機耗用電池電量,電池耗完 ...

完全沒有輸出
但是HP的變壓器有三條線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沒接機板所以不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變壓器是好的筆電本身不開機也會有燈號是亮的,
沒亮有可能變壓器壞掉或者主機板故障 ...

接上去時沒有燈亮
變壓器輸出有三條線
白 黑 藍 都沒有電壓

楼主:
變壓器與三條線
我是剪開來量
晚上我手不穩  不想短路到任何東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上去時沒有燈亮
變壓器輸出有三條線
白 黑 藍 都沒有電壓

那就是這個變壓器壞掉了

白色是 +19V
黑色是 GND
藍色是 HP 的 ID

正常情況 只要插上AC 電源, 白-黑 要有19V 的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這個變壓器壞掉了

白色是 +19V

恩   看來我要把所有零件裝回去了
HP的設計的的很n_102|
如果不接ID  會開機嗎?

网友:
沒看到這型變壓器以及筆電主機的電路圖,所以我僅能以可共通的電路基本特性來說明
無論如何,變壓器一定是會有電壓輸出的
就算是電路有設計控制端點(接收到觸發信號後才輸出主電壓),也至少一定會有STAND BY電壓供給作待機用
一般設計,黑色是接地線,你試試量量看黑對白(黑對藍)是否有電壓輸出
如完全無,那就可確定,變壓器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看來我要把所有零件裝回去了
HP的設計的的很
如果不接ID  會開機嗎?

如果不接ID是不會開機的

那個 ID 是讓 HP 的筆電來辨識使用的變壓器規格, 沒接就不能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接ID是不會開機的

那個 ID 是讓 HP 的筆電來辨識使用的變壓器規格, 沒接就不能開機 ...

看來我又要拆變壓器找他的ID了n_080|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來我又要拆變壓器找他的ID了

沒記錯的話裡面應該是用OP轉出一個信號準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記錯的話裡面應該是用OP轉出一個信號準位.

有挖到了  看來這下子要複製有難度了n_100|
HP的變壓器 電子熱融膠有夠多的 整個高壓側全部都是
晶體腳也有    完全就是不給拆阿n_105|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挖到了  看來這下子要複製有難度了
HP的變壓器 電子熱融膠有夠多的 整個高壓側全部都是
晶體腳 ...

先借一顆變壓器來試,不然變壓器修好後,
才發現筆電有問題,不就..

网友:
我也是建議先借一顆來測~
HP變壓器不貴~學姐那也有在賣。

网友:
hp這我上次搞過. .

一顆晶體掛了

不好買

就...

買顆新的變壓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