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K8N Neo4 (MS-7125 ver 1.0) 錯誤代碼 請教

楼主(2014-01-05):
如圖:

error code :26
錯誤音 :嗶長音一聲

更換 記憶體 與 CPU 依舊卡 26
請教各位前輩此板的記憶體管理晶片 是在圖片的哪個部分?

网友:
換張顯卡看看吧!!

网友A:
通常我看到除錯到26 BIOS應該有跑過了!!

2樓大大的建議不錯!!!先換掉看看,或是除鏽在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我看到除錯到26 BIOS應該有跑過了!!

2樓大大的建議不錯!!!先換掉看看,或是除鏽在試!! ...

顯卡換了!! 換張確定是好的顯卡!! 記憶體也換了
結果現在卡 ERROR CODE 66,有時還會跳25...
更糟的是 BIOS 是 Phoenix 系列 .... 對兩個 ERROR code 都沒有對策 = ="...
越搞搞不懂....應該確定是主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