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東元37吋 液晶電視TL3789TV“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4-01-05):
一台故障東元37吋97年液晶電視型號 TL3789TV據描述“有聲無影”,
經上電測試真是“有聲無影”但背光有亮,根據經驗此類故障情形如以T-CON不良居多。
拆開後殼板,主板及電源板電容無禿頂零件無生鏽氧化現象,卸除邏輯板保護蓋螺絲
發現這片邏輯板液晶屏驅動IC AS15前一位維修者應該有動過它,是補銲或更換過看不出。
上電量邏輯板入電貼片保險絲,這3A保險絲已燒斷原因不明,
換上一顆新3A保險絲開電測試已有影像出現但畫面偏白屏。
我習慣上銲錫加助銲膏以熱風槍拆除AS15,用30W馬蹄頭烙鐵整理一下剛拆下的焊點,放上新的AS15對準位置,
此時只要30W 馬蹄頭烙鐵另在每支AS15腳位上滿銲錫加助銲膏輔助傾斜拖銲一下即OK,時間很短可完成!
換好AS15重新開電影像出現畫面也正常了。
AS15會不工作原因以過熱為最多,為了排除都會習慣性用3M耐熱雙面膠加黏一片紫銅片來幫助散熱。謝謝!

01.正面

02.反面

03.

04.

05.

06.

07.

08.畫面偏白

09.30W馬蹄頭烙鐵

10.AS15

11.

12.

13.畫面正常了

14.

15.完工

祝 痞友 2014 新的一年 心想事成!!

网友:
真是快又準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
精采的維修範例

网友A:
請問3M耐熱雙面膠加黏一片紫銅片,兩件那買,thanks

网友:
又再添一件精采維修範例.恭禧完修n_116|

网友:
久了還是會壞.
上次修好一台,因為徧光片有水.
所以開了7天7夜.
AS15沒壞,也給我開到壞了.
換了就好.

网友B:
馬蹄烙鐵頭就可以換AS15?

网友:
謝謝各位 詳細解析 使我增益不少 學習了 感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蹄烙鐵頭就可以換AS15?

覆 版大,
銲回時只要30W馬蹄烙鐵頭加銲錫、助銲膏加傾斜角度很快完成。
拆時是熱風槍調320°更快完成。
這都是看操作者習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3M耐熱雙面膠加黏一片紫銅片,兩件那買,thanks

3M耐熱雙面膠是露天,
紫銅片是筆電用。在惠民、虹陽很多家都有,有大、小、厚、薄各種規格。

网友:
這IC也太多了吧!......
恭喜完修!
樓上這一片也是貼在AS15上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覆 版大,
銲回時只要30W馬蹄烙鐵頭加銲錫、助銲膏加傾斜角度很快完成。
拆時是熱風槍調320°更快完成。

噢~~我還以為你用它來拆焊

网友:
肯定是吃這行飯的
殺那麼多的晶片,驚死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馬蹄烙鐵頭就可以換AS15?

每一種烙鐵頭兜可焊15
刀頭也可一班也行
找自己習慣好用類行使用

15不好粘嗎  善佣公具 材料特性
方法

奇時不南
還粘不好來找我 我交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一種烙鐵頭兜可焊15
刀頭也可一班也行
找自己習慣好用類行使用

呵呵~~~目前連玩都沒玩過,找不到可練功的TV...

网友:
真是跟使用習慣有關.
那馬蹄3C圓頭的,能拆能換.
用刀型的也行.
圓尖頭也行.
3C圓頭用習慣了,其他的也都能做到.
有耐心加上動動腦就行了.
個人比較喜歡用更小的頭來焊IC,比較不會用太多的錫.
焊接區比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