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22吋 HP HSTND-2241-T 液晶螢幕“換燈管”維修實例

楼主(2014-01-05):
22吋 HP  HSTND-2241-T 液晶螢幕“換燈管”維修實例
一台HP惠普 HSTND-2241-T液晶顯示器,故障情形是..用一段時間突然閃爍而黑屏但過一會開機就好,
有的時候一開機好幾個小時都沒什問題,有時一個小時閃爍而黑屏兩三次。
最初是以“某”個零件接觸不良來判定,打開主板及電源高壓一體板目視電容無禿頂零件無生鏽氧化現象,銲錫面亦完美無鬆動零料件。
心想;那就是燈管老化的問題。 果然用維修電源接高壓板點燈管測試有一根燈管電流負載不足只有0.16安培而已,
但正常點亮燈管卻都是0.42-0.55安培之間在飄!! 其餘3根燈管也要壞了嗎??
拆開分解屏面板四根燈管明顯兩端大黑頭會閃爍那一支燈管一摸就斷裂了,
換燈管最怕是固定燈管與高壓線接點端的矽膠套幸好有備份一些這種矽膠套,
雖說是換燈管很時常,但更換進行過程要很輕手,動作不能大,處理起來時間是一定要的。
完工了!換4根又是3小時,時間沒進步洗手3次,但過程順利就滿足!!謝謝大家。

01.正面

02.型號

03.內部

04.老化的燈管

05.正常的燈管

07.舊矽膠套碎開

08.新矽膠套

12.完工

祝 痞友 2014 新的一年 心想事成!!

网友:
相片清楚.過程明瞭.感謝分享.恭禧完修n_116|

网友A:
粉紅、灰這端有膠套,那另一端呢?...他們和在一起?

网友:
我現在換燈管都 帶架燈管了,不然時間真的很浪費

网友:
恭喜修復,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
謝謝各位 詳細解析 使我增益不少 學習了 感恩哦

网友:
原來那種矽膠套有單獨賣~  我都把舊的割開,換新燈管再塞回去的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紅、灰這端有膠套,那另一端呢?...他們和在一起?

版大,另一端線卡住很緊只好從中撥開,也換新的。
新品比較好裝,燈管頭和高壓線條銲成90°施力輕拉一下,就定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大,另一端線卡住很緊只好從中撥開,也換新的。
新品比較好裝,燈管頭和高壓線條銲成90°施力輕拉一下 ...

知道了~~~原來這東西有單獨販售唷

网友B:
請問你用電源供應器看電流?怎樣讓燈管亮?

楼主:
單燈高壓板+7805耐熱型 (背面不用金屬片那種)
5V輸出腳不用另加100Ω電阻,
我曾忘記關電,點單燈管24吋3小時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用電源供應器看電流?怎樣讓燈管亮?

已回覆,在你下方第11樓

网友:
原來是自製啟動電路+電源供應器!!電流為參考是否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