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邏輯板上的零件

楼主(2014-01-05):
求助邏輯板上的零件
板上SMD二極體正確規格
D2 D3同一編號 為Dt

謝謝ˋ

网友A:
SMD code DT --bzt52h_series_nxp.pdf (106.49 KB, 下載次數: 28)

看看是不是這顆!!

Single Zener diodes in a SOD123F pack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這顆!!

Single Zener diodes in a SOD123F package

謝謝你  還再忙晚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謝謝你  還再忙晚回了

這樣有點(失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有點(失禮)

金天真的態忙沒時間上網
現再正吃晚餐

等等再修還有5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金天真的態忙沒時間上網
現再正吃晚餐

那麼好 可以修 我油畫都修不好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麼好 可以修 我油畫都修不好喔

WECAN大 又喇迪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WECAN大 又喇迪賽了?????

修不好, 只好上網(找明牌)。
看油畫要如何修。

网友:
這片邏輯板很眼熟...是LG47吋3D電視的嗎?之前處理過一台,換上1片良品接上面板又燒同一地方~只好拆了面板查看,是面板軟排處鏽蝕短路造成的.....給您參考一下

网友:
想起來了~我的是VGH無輸出,是燒D2,D3其中1個

网友D:
FROM
http://hslcd.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57

DIODE marking T4
http://www.diodes.com/datasheets/ds30396.pdf

-------------------------------------------------------------------------------------------------------------
有些PANASONIC機種上VGH switching diode 用料是這顆
http://www.semicon.toshiba.co.jp ... ng=en&pid=CRH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OM
http://hslcd.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57

謝謝你 的寶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