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聲寶AD1292N壓縮機不動

楼主(2014-01-05):
未命名 -  先單獨測壓縮機是否正常? 未命名 -  ㄡ!壓縮機會動!再測開關. 未命名 -  未命名 -  未命名 -  開關正常!再測電路板繼電器,因為風扇會動,故將風扇繼電器和壓縮機繼電器對調. 未命名 -  未命名 -  ㄡ!壓縮機會動!所以是壓縮機繼電器壞! P.S向聲寶服務站買電路板$750,還有分版本!小第在此獻醜,維修經驗供大家參考,請各位前輩指教!

网友A:
既然知道是繼電器壞了為何要去買電路板勒~

网友B:
我這幾天才修一台,故障狀況開啟動全無反應,只壞一顆稽納二極體,以10V的代用,就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知道是繼電器壞了為何要去買電路板勒~

ritekpro大誤會了!我並未買電路板!是藉此提醒各位要注意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幾天才修一台,故障狀況開啟動全無反應,只壞一顆稽納二極體,以10V的代用,就修好了!!! ...

eson0724 大:是和我一樣同機型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這幾天才修一台,故障狀況開啟動全無反應,只壞一顆稽納二極體,以10V的代用,就修好了!!! ...

懂的看電子電路圖就有這個好處 ! 我會看線路控制圖,但是電子電路圖很多零件都看不懂!

請教 eson0724大,若要學看電子電路圖有何種書可推荐,ths !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 大:是和我一樣同機型嗎?

不同機型!!  但是基本原理是相通的!!  我只是提供維修經驗,希望維修不要認為印象中常故障的大元件才是兇手,也要注意一些其他不起眼的元件是否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懂的看電子電路圖就有這個好處 ! 我會看線路控制圖,但是電子電路圖很多零件都看不懂!

請教 eson0724大, ...

電路我也不懂,目前也還在學習中!!  書我也看不懂,以前學的都還回去了!!   一堆公式看了就頭大????
我的日誌有收錄一些電子書,您可以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