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故障筆電-ASUS F8SA 有聲音無影像

楼主(2014-01-05):
原文連結網址

內文:
處理器CPU Intel Dual Core T7500 2.2GHz
記憶體 1GB DDRII
視訊VRAM HD 2600實體512MB
顯示晶片 ATI
光碟機 DVD Super Multi (DL) LightScribe
螢幕尺寸 14 WXGA(鏡面)
無線通訊功能 802.11n /Gigabit LAN
傳輸介面 USB 2.0 *5/ IEEE 1394*1/ DVI / 指紋辨識/TPM安全晶片/TV Out/
Express Card/BluetoothV2.0藍芽/
通訊裝置 56K數據機
硬碟-無
電池-無
作業系統 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

故障狀況.開機有開機音效.但是無畫面.有重塗散熱膏但沒用.會修或缺零件的去
處理.缺硬碟和電池.台北.板橋.新莊可以約面交 0919734776.林
~~~~~~~~~~~~~~~~~~~~~~~~~~~~~~~~~~~~

看樣子外接螢幕應該可以使用,若沒有其他的問題,應該換14吋面板就可以完工,給新手練一練,14吋面板算普遍機種,含工帶料自己搞應該幾百塊錢可以搞定。有需要的站友請加油~~

网友A:
我先收啦!!

正想練習筆電啊!!

原來是要賣的!!

欲售$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收啦!!

正想練習筆電啊!!

哈哈~給你搶到了嗎?要先詢問清楚,不知道該買家有無拆修過,問清楚才不會一收到物品「罵三字經」,我就有買過液晶電視是這樣的,跟我說單純故障只有拆開檢查,結果收倒是泡水機,LVDS的屏線拆斷了,螢幕出現好多線條、背光排線也接觸不良~~~學個教訓。你保重啊~

网友B:
這台都換顯晶 沒返修台 就別嘗試

网友:
我那有一台同事的,故障狀況相同,還沒拆???   怕需要BG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都換顯晶 沒返修台 就別嘗試

哇~還好沒有給它殺下去~~~以後買東西要多問問前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給你搶到了嗎?要先詢問清楚,不知道該買家有無拆修過,問清楚才不會一收到物品「罵三字經」,我就 ...

我也是~~去般的時候!拆的一地~撿一撿就算了。
隔幾天拆開~既然沒有POWER版~
在打電話都不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