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諾基亞N8 SIM卡槽損壞怎樣更換

楼主(2014-01-05):
請各位指點謝

楼主:
圖中SIM卡槽鐵殼應怎樣拆

网友:
用熱風槍就可以了

楼主:
沒熱風槍用烙鐵可以拆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熱風槍用烙鐵可以拆到嗎

拆不到...一定要用熱風槍烘烤

楼主:
圖中SIM卡座其中一隻腳紅圏沒對地阻值正常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圖中SIM卡座其中一隻腳紅圏沒對地阻值正常嗎,
請各位指點謝謝

不知你這圖上的電阻是接接去哪的......

我有一張N8的schematic, 但不知怎麼貼圖上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這圖上的電阻是接接去哪的......

我有一張N8的schematic, 但不知怎麼貼圖上來? ...

我放在

痞酷網_PIGOO›論壇›電腦零組件維修技術›其它4C數位產品維修›Nokia N8 SIM schematic 裏:

Nokia N8 SIM schematic

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這圖上的電阻是接接去哪的......

我有一張N8的schematic, 但不知怎麼貼圖上來? ...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

了解了, 得在回覆欄裏進入 "高級模式" 才有貼圖的功能, 希望管理員大人編修 FAQ, 謝謝.

网友A:
這是 Nokia N8 SIM schematic, 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 Nokia N8 SIM schematic, 給你參考.

謝謝你提供圖
N8底板圖中紅圏腳查了應是空腳,但不小心拆SIM槽弄斷了紅圏左邊的焊腳,測它對地阻無限大,那是DATA腳應有阻值,還有得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供圖
N8底板圖中紅圏腳查了應是空腳,但不小心拆SIM槽弄斷了紅圏左邊的焊腳,測它對地阻無限大,那 ...

你確定是DATA腳嗎? 那是C7嗎? 對地的阻值是否應該是Gazoo/Pearl這顆IC的內電阻?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是否有其它人可以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提供圖
N8底板圖中紅圏腳查了應是空腳,但不小心拆SIM槽弄斷了紅圏左邊的焊腳,測它對地阻無限大,那 ...

小強, 你要不要在解釋一下, "對地阻無限大" 是怎麼測的? 對應到SIM connector上, 紅圈左邊焊腳是哪一根定義pin? C7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強, 你要不要在解釋一下, "對地阻無限大" 是怎麼測的? 對應到SIM connector上, 紅圈左邊焊腳是哪一根定 ...

圖中1焊腳不知是不是斷了線,用指針表測1PIN和GND讀不到電阻值,指針呈現短路,在網上查SIM槽各PIN定義,1腳是DATA,是C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圖中1焊腳不知是不是斷了線,用指針表測1PIN和GND讀不到電阻值,指針呈現短路,在網上查SIM槽各PIN定義,1腳 ...

如果那一PIN是C7的話, 就會直接到N2200的SIMDaC, 基本上是不接地的, 按理不應該和GND短路 (不知你所指的 "讀不到電阻值,指針呈現短路" 是否為 "0"?).

若你只是不慎把板上的金手指給挖掉了, 我想就單純把trace(走線)接回去SIM connector上頭對應的接點, 應該可以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一PIN是C7的話, 就會直接到N2200的SIMDaC, 基本上是不接地的, 按理不應該和GND短路 (不知你所指的  ...

SIM槽的1PIN讀了0,理應有阻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槽的1PIN讀了0,理應有阻值

若非 "0", 按理是IC的內電阻, 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非 "0", 按理是IC的內電阻, 不是嗎?

用指針表測1PIN和3PIN讀到相同的阻值0歐,應1PIN焊腳線斷了,因C7線在IC內,沒法走線,應沒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指針表測1PIN和3PIN讀到相同的阻值0歐,應1PIN焊腳線斷了,因C7線在IC內,沒法走線,應沒救 ...

大大!
有打算當零件機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指針表測1PIN和3PIN讀到相同的阻值0歐,應1PIN焊腳線斷了,因C7線在IC內,沒法走線,應沒救 ...

若只解焊Pin#1時弄斷了金手指, 怎麼可能和Pin#3 (同GND) 短路在一起呢? 距離遠, 又不同走線. 要不, 就是IC N2200 燒壞了....
但若手機能開機的話, IC N2200應該還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只解焊Pin#1時弄斷了金手指, 怎麼可能和Pin#3 (同GND) 短路在一起呢? 距離遠, 又不同走線. 要不, 就是I ...

pin 1斷了金手指,那焊腳用刀刮出來用指針表讀是0歐,不知刮出來是不是原本焊腳PIN1,正常是不是應有阻值,
機是可以開著,可以指點應怎樣修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n 1斷了金手指,那焊腳用刀刮出來用指針表讀是0歐,不知刮出來是不是原本焊腳PIN1,正常是不是應有阻 ...

敢問你Pin#1是對哪裏"0"歐? Pin#1和#3之間也是"0"歐嗎? Pin#3對地也是"0"歐嗎?
Po照片來看看你量的點.

网友C:
剛看了這篇 發現好像差不多

跟我這有一台 大陸機 SIM卡巢 接觸點斷了

請問一下 我是不是買N8的SIM卡巢 可以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看了這篇 發現好像差不多

跟我這有一台 大陸機 SIM卡巢 接觸點斷了

理應是, 但你得先確定你的大陸機SIM connector是和Nokia N8 SIM connector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問你Pin#1是對哪裏"0"歐? Pin#1和#3之間也是"0"歐嗎? Pin#3對地也是"0"歐嗎?
Po照片來看看你量的點. ...

換了數字表測pin#1和#3對地阻都是0,而#2 應是空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數字表測pin#1和#3對地阻都是0,而#2 應是空腳

#2是programming用,#3是grounding, #1是i/o data, 如果 #1和#3是short在一起,就有問題;但若#1對地零阻值的話,不知ic的對地的內電阻是否接近於零。建議你送給去給Nokia Care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