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M55SLI-S4主機板BIOS問題

楼主(2014-01-05):
請教各位大大..
主機板被我更新BIOS失敗.導致無法開機
此板BIOS如下圖片..請問是需要解焊下來.重燒還是有其它方式

网友:
重燒要解焊!!   其他方式有,不確定能用!!

還是解焊下來重燒,比較穩當!!  還能判斷是否 BIOS 晶片是否NG!!

网友A:
1.型號應是GA-M55SLI-S4_版本v1.0 or v2.0
2.使用手冊\13頁\附加特色\支援隨心BIOS救援
   66頁\更新bios
3應裝上硬碟bios內有一選項bios backup HDD選ENABLE
4.請執行CLEAR CMOS+拆CR2032鈕扣電池
5.借別台正常且有設定第3項之硬碟安裝至故障主板
6.mail至技嘉客服詢問具體操作說明.希望能幫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型號應是GA-M55SLI-S4_版本v1.0 or v2.0
2.使用手冊\13頁\附加特色\支援隨心BIOS救援
   66頁\更新bios

PCI-E旁的電感形式看來應該是1.0的樣子

网友:
拿個烙鐵上點錫 ,拆下來上燒錄器上燒~   之前有看過網拍有賣一種鉤子,直接勾在bios上面直接燒錄的~

网友:
第2張圖.右上角才是ver

楼主:
感謝各位提供的方式..此板版本為..REV:1.0
這張板子.放很久了.因過年快到.整理家中雜亂的角落才又翻出來
記的當時.是手賤.用軟碟去做沒必要的更新動作..
軟碟太久沒用.存檔OK.讀檔出問題..所以確定 BIOS 晶片是好的
我沒有燒錄等等設備...看來只能放棄
現在拍賣網很多2手主板..用買的好像好點

网友B:
要出脫嗎?

网友:
好像也只能解焊後重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出脫嗎?

不懂你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你意思??

他問你主機板賣不賣..

网友:
一般更錯BIOS就無法開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問你主機板賣不賣..

你要來拿.當然直接送你了.只是...不要讓我跑郵局跑快遞貨運就行
我是上班族 .回到家都晚上7點.沒時間搞這些.

网友:
自取難度比較高吧!
我住台南~
如果可以超商寄貨我來排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