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52W6000D待機亮橘燈

楼主(2014-01-05):
我的奇美 TL-52W6000D若將AC110V電源關閉約10秒左右,再通電時待機燈會亮橘燈,電源繼電器動作,耗電約30W左右,無法開機。
這時將外部電源的開關關閉再馬上打開,電源繼電器約動作2秒(橘燈,耗電約30W)後,繼電器斷開(紅燈,幾乎不耗電),功能正常。
電源板是DPS-408BP
主機板是DTL-752E600
我應該要檢查電源板還是主機板?

网友A:
您應該送修 甚麼都不用查

网友:
沒錯!微博的工資而以!

网友:
橘燈  代表RESET失敗!~~~待機要紅燈才對   這型電源版主機板高壓版面板都會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應該送修 甚麼都不用查

黑白郎军修好了 2tba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白郎军修好了 2tba

2tba 我不會(教我一下)

网友C:
依照第一句的狀況陳述,小弟認為是電源版,防突波裝置部分保護啟動,

這區塊查一下應該有零件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依照第一句的狀況陳述,小弟認為是電源版,防突波裝置部分保護啟動,

這區塊查一下應該有零件故障了!!! ...

感謝!我在猜是不是電容壞了,要到放假才能動工。

网友:
那加油了,有新的回覆再看看什麼狀況了.

网友:
我認為是主機板?

网友D:
之前幫朋友修一台奇美 TL-52W6000D
電源板一個限流電阻(大概0.??歐姆)燒斷.無待機電源
更換電阻後電源輸出正常有待機電源但無法開機
後來上網搜尋有相關類似問題是主機板出包
主機板U25.U26 G962-18一起換掉就正常
提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幫朋友修一台奇美 TL-52W6000D
電源板一個限流電阻(大概0.??歐姆)燒斷.無待機電源
更換電阻後電源輸出 ...

主機板U25.U26已更換,在前述狀況亮橘燈時,U25的1.8V沒電壓,U26的1.8V跟5V都沒電壓,但是亮紅燈待機時所有的電壓就都正常了。主機板的電容也差不多換光了,只差幾顆零星容量的電容沒換。

网友A:
看一下 這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 這個圖

我就是看這個圖,上方的三種(1000u/16V,100u/16V,47u/16V)我都換成了日系電容,只是47u/16V買的時候沒有16V的,我都換成50V的了,應該沒關西吧!

网友:
電源板電容全換了....可能會好喔...萬因皆起於電源不穩....造成...

网友:
又有新解說了 靜待劇情發展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