螢光燈管工作原理

楼主(2014-01-05):
電路組件:安定器(BALLAST電感),燈管,啟動器(STARTER),記憶:整體相關元件呈串聯連接.
工作方式:剛送電時,啟動器(雙金屬)呈短路狀態,燈絲作預熱動作,等到預熱完成,燈管發光,啟動器呈開路狀態.
至於安定器的作用,請觀看視頻說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55566ep0H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NpFoVdI2LY
啟動器近觀工作說明:
http://www.youtube.com/watch?v=ig5e4RHfn0Q

网友:
謝謝分享
等等整理出

网友A:
第一個影片是在說 啟動過程 跟安定器的必要性
上電時 電經過安定器 因為安定器是電感 在開關切入的瞬間 電壓會被提高
提高完後 電經過燈絲把它加熱 使它能放出游離電子
再來到了啟動器 啟動器是個有間隙的雙金屬片 一般的電是通不過的
不過電壓已經被提升了 可以在間隙中產生電漿 發出光和熱
熱能讓金屬片延展 間隙就沒了 電就通過了啟動器
之後到下一個燈絲 加熱它

當兩個燈絲都到個適當的溫度 都可以放出足夠的游離電子能跨越燈管兩端時 燈管就會發光(電子撞擊汞)
電就不再走啟動器而是燈管
安定器在這裡發揮的作用是降壓(不在有開關切入)使電壓降到一定數值 避免產生燈管版的熱跑脫

當沒有安定器 燈管將會被強制起弧 這時燈管兩端溫度會快速升高 導致放出更多游離電子 更多光
在這樣的情況下燈管溫度會越來越高最後導致    燒毀~~~斷開燈管n_043|

第二個影片  是解說第一個影片

第三個影片 啟動器特寫
在起動時 啟動器內會光 那就是電漿(電弧)它還會產生熱 會使金屬片延展
光的顏色是看裡面填充哪種氣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個影片是在說 啟動過程 跟安定器的必要性
上電時 電經過安定器 因為安定器是電感 在開關切入的瞬間 電 ...

感謝專大詳細的說明,能如此詳作筆記,將來功力無可限量.......

网友:
很精彩,可惜沒有中文翻譯

网友B:
我終於明白為何我的補蚊燈管會燒掉的原因了,
謝謝分享,好清楚的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終於明白為何我的補蚊燈管會燒掉的原因了,
謝謝分享,好清楚的解說! ...

國外的動畫教學,除了易看易懂外,也是改良我們的教育的方式.

网友C:
所以.........日光燈會壞不外乎啟動器、燈管這兩樣,最後才是安定器
(電子式的電路)...

直管式日光燈由於燈管與起動器獨立安裝,燈管可以一直用到亮度大
減、壞掉為止,省電燈泡內含不可更換的啟動器,有時候是啟動器壞
燈管沒壞,甚至是電子安定器電路壞..

网友:
安定器是限流用的 (電抗)
用以避免燈絲&燈管 因過電流而燒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日光燈會壞不外乎啟動器、燈管這兩樣,最後才是安定器
(電子式的電路)...

傳統式日光燈的才是你說的這樣子.....因為安定器根本就只是線圈銅線而已...幾乎不會壞...

而設計良好的電子式日光燈的順序應該是安定器壞的機率比較高.......再來是燈管......他沒有傳統啟動器.....燈管的壽命都是1~2萬小時.....且這個壽命還只是光衰到80%的壽命...不是壞掉不能點燈...

一般廉價的省電燈泡屬於設計不好的電子式日光燈...所以燈管壽命也不長....然後密閉體積小又在燈管上方一直被加熱,所以溫度較高...電容電子零件也容易壞........兩者都在拼誰命比較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傳統式日光燈的才是你說的這樣子.....因為安定器根本就只是線圈銅線而已...幾乎不會壞...

哪種設計的算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種設計的算是好的?

當然是預熱啟動的最好囉.......不是PTC那種預熱啟動...

詳細就要請專家講解囉.......一時找不到圖!!! 最好用IR2153講解...畢竟它是555+半橋驅動,電路看起來會比較簡潔,又不會是全電路IC化不好了解工作流程及原理...

幾個重點就是
半橋驅動,且操作在ZVS(Zero Voltage Switching)狀態減少額外耗能..

啟動時掃頻操作.....上電一開始由高頻一直降低頻率....經過諧振頻率.....然後到最低頻的工作頻率...大概1秒..
高頻時由於燈管沒導通...而兩燈絲間有串電容.....電容高頻組抗較小故會有電流流過燈絲加熱.....頻率降低這電流會減小........當頻率到諧振頻率時....會感應高壓...點燈.....燈管導通...由於這個燈絲加熱電容與燈管是並聯...所以當燈管導通時燈絲電流會變小很多........接著頻率再降至設定的穩定工作頻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當然是預熱啟動的最好囉.......不是PTC那種預熱啟動...

詳細就要請專家講解囉.......一時找不到圖!!! 最 ...

那就得翻出電路研究研究了~~

問題是不好買阿,不知道哪個牌子
用預熱啟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得翻出電路研究研究了~~

問題是不好買阿,不知道哪個牌子
問題是不好買阿,不知道哪個牌子
用預熱啟動的...

現在高功因的T5幾乎都是預熱啟動的.....
可以說是白菜價了.....已經很便宜可以買了....
28Wx2還不到500元....還附兩支飛利浦燈管(2萬小時壽命)....燈管一隻45元...算一算燈具安定器才400元而已....
網拍很多啦....問清楚安定器就可以了......
PS1.T5大賣場仍然還是很貴...
PS2.傳統T8大電感燈具應該比T5耐用...只是燈管..啟動器不耐用,光衰較嚴重.....5年以上的燈具可以考慮換新的T5..
PS3.能不用省電燈泡就不要用..光效差又容易壞...容易光衰....
PS4.可以考慮有鏡面反射的燈具...不過鏡面時間久了效果好像也會變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現在高功因的T5幾乎都是預熱啟動的.....
可以說是白菜價了.....已經很便宜可以買了....
28Wx2還不到500 ...

壽命T5≒T8(在同樣使用預熱啟動的情況下)
價格T5≦T8(以一般狀況來說,T5比較便宜,因用料比較少)

耗電T5<T8(四尺28W vs 38W)
總亮度T8>T5(因為螢光粉的量)
效率T5≧T8(有些特殊案例,但價錢就…)

最貴的真的在那個安定器
我遇到很多人都會去買那種便宜的 100~200 的瞬間啟動型電子式安定器

啟動時間比"預熱啟動"的短
燈管壽命比"預熱啟動"的短,有比傳統式的長嗎?
燈管最後的下場是"黑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現在高功因的T5幾乎都是預熱啟動的.....
可以說是白菜價了.....已經很便宜可以買了....
28Wx2還不到500 ...

之前我看那個14W的是嗎~~~燈具還很貴,
實體店家的都還不是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壽命T5≒T8(在同樣使用預熱啟動的情況下)
價格T5>T8
總亮度T8>T5(因為螢光粉的量)
效率T5≒T8

基本上是這樣沒錯...
不過總亮度T8>T5 是因為它瓦數比較高啦....40W對28W....畢竟效率也沒差多少...

效率也應該是T5勝過T8...管子細效率會比較高.....當然指的是特殊燈管不要加進來比.....

28W T5 $45元...說實在應該不會比T8貴吧........因為T5都是三波長的燈管.......這價錢你應該買不到38~40W的三波長(或太陽神)燈管吧.....就算網路價應該也是有難度吧........T5玻璃比較少,螢光粉也比較少....要賣的比T8貴...實在沒天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看那個14W的是嗎~~~燈具還很貴,
實體店家的都還不是很便宜....

14W....28W....預熱電子安定器成本應該沒差多少...
就連燈管好像也是網路幾乎均一價......14W 21W 28W 通通是一支賣45元....

實體店家要店租成本呀......而且客群不同....比價比較沒那麼容易......不用那麼辛苦賺小錢...

話說網拍有很多也是店家呀........網路價有時會跟店面價不一樣....必須說出通關密語才有網路價.........網路比價容易...價錢定太高就沒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