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DTL-732E300」D-SUB與HDMI喚不醒電視,是哪裡壞了!?

楼主(2014-01-05):
有一台32吋的奇美DTL-732E300電視,原本使用正常,直到最近D-SUB喚不醒電視。就是故障了。。。。

再用HDMI去試,也喚不醒。

用D-SUB與HDMI輸入訊號時,LCD會有閃一下畫面,不到一秒,再來就是無訊號的藍畫面。

(色差、AV、S端子都正常,就是電腦類的D-SUB與HDMI有問題)

有人知道這問題出在哪嗎???

下方藍色的是D-SUB,D-SUB左邊白鐵是HDMI。

网友A:
我是沒遇過,但是以思路來說,我會認為 MCU 或是偵測的比較器可能性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沒遇過,但是以思路來說,我會認為 MCU 或是偵測的比較器可能性較高!!! ...

程式沒有壞, 電子零件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式沒有壞, 電子零件壞。

大概壞哪邊!??

网友B:
看24c02 有2顆 注意量一下 問題就出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24c02 有2顆 注意量一下 問題就出現

那台和聯.轉板補旱還是不行..已抓到兇手..排線不要插到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台和聯.轉板補旱還是不行..已抓到兇手..排線不要插到底

完修就好
不要亂插 ,插壞了還要花錢。(買新排座,不要亂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修就好
不要亂插 ,插壞了還要花錢。(買新排座,不要亂想)

剩下4台累了..回家吃薑母鴨..明天在修...
店裡用迷你雲打錯別字多..還不習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剩下4台累了..回家吃薑母鴨..明天在修...
店裡用迷你雲打錯別字多..還不習慣 ...

早睡早起
身體好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資料分享